[付費徵求物品] 奇美 CMO液晶電視高壓板 ( I320B1-24 REV:1F )

楼主(2012-11-20):
想徵求看看高手們手邊有這塊高壓版嗎?
這塊通病似乎會壞掉多處地方
想說徵求一塊試試看
先感謝!

网友A:
露天一堆...
如自己有拆機...跳一下線就搞定

楼主:
拍賣網是一堆

不過確定是好的也希望是一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露天一堆...
如自己有拆機...跳一下線就搞定

我也有一堆
確定是好的

网友(2014-01-27):
請教各位大大
這塊板在很多拍賣都說可以替代V144-001 使用在V296W1上
經過一番比對 除了屏線(SEL 及 ILSEL)腳位有幾條定義不同可不接
兩者電源都是24V

是不是還有地方需要修改?
比如R37加10-20K電阻?
以及其他需要處理的部分

小弟坊間購得一塊更換後依然一閃即滅
反倒是將舊版修復後可以正常使用
還請各位大大不吝指導

期間有參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就是這樣接線了

感謝WET大大不吝賜教
無奈小弟功力太差
還是無法代用
朋友的電視也不好擺太久
快過年了趕快還人家
只好舊版子裝回

於是多了一塊I320b1-24出來
因為上面有銲過了就算是有問題也無法保固

開版大或其他大大有需要嗎??

只是一件事情麻煩一下
檢修代用後告訴小弟 是哪裡做的不夠還是板子真的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