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IN 7 安裝防毒軟體當機問題

楼主(2012-11-21):
長期以來都是用XP,最近試著裝WIN 7看看,一開始安裝都很順利,主機板驅動程式都能順利裝完,也都能上網正常瀏覽網頁,系統運作很順暢。

之後安裝小紅傘時就出問題了(剛下載的最新版),安裝進行一陣子之後螢幕全黑,硬碟也無動靜,必須強制關機,試了幾次都是這樣,再次開機之後無法進入桌面,還好有GHOST起來,必須還原才能正常開機。
心想應該是小紅傘與系統有衝突,再下載AVAST試試看,結果一樣還是安裝到一半螢幕全黑.......

主機板是GA-P35-DS3L,CPU是E6500,記憶體2G,WIN 7裝在第二分割區,XP裝在第一分割區,WIN7是32 BIT專業版,安裝防毒軟體前有將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移除,Windows Defender也有停用,試了好幾次都一樣,請問各位前輩這是哪裡出問題?

windows 8都出來了win 7還搞不定,真的有lag到.......

网友:
注意您安裝(驅動)有沒有
安裝到 另一個(防毒軟體)
先下載 硬碟測試軟體  健康度
另一個 可能是 (驅動)軟體問題 是(光碟安裝)或是(萬能驅動)

网友:
我也發現 WIN7 最近BUG不少??

不知道是不是安裝更新的軟體導致,現在連顯卡驅動都會無預警停止後重啟??

瀏覽器也會卡當??   所以你的防毒軟體會造成當機,不算新鮮事???

最好重新安裝系統,一步一步裝完,有問題再說吧!!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回覆,補充說明一下,
主機板驅動程式是用購買時技嘉所附光碟安裝的,顯示卡是下載最新版本安裝,
不是用那種萬用驅動程式。
WIN 7專業版是附SP1版本,顯示卡是Geforce 7300GT,
防毒軟體確定只安裝一種,測試小紅傘失敗之後是以ghost還原成未安裝防毒狀態,
再安裝avira,結果還是一樣螢幕全黑。
裝防毒軟體之前系統很正常也很順暢,也有安裝Firefox,瀏覽網頁很正常,
裝office 2010也很正常,word也能正常使用,但只要一裝小紅傘、avast就一定當掉!

网友:
沒遇到這情況
配備是:E1200  DDR2 2GB
OS:WIN7 32位元專業版 SP1

防毒用AVAST 7 家用版,安裝前沒特別去關掉WINDOWS DEFENDER

試著在安裝防毒前先把使用者帳戶控制拉到"不要通知"看看
有時候是安裝動作被這個偵測到,但是又跳不出確認視窗,就整個卡關

但是,我剛剛看了這台的設定,是在預設值,所以可能問題不在這,但是還是可以試看看

再來就是,防毒本身不要去拉到人家又包裝過的破解版本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回覆,補充說明一下,
主機板驅動程式是用購買時技嘉所附光碟安裝的,顯示卡是下載最新版本安 ...

我遇到這個情形
整個(硬碟)低階格式化完成的
故障情形如下
未安裝驅動很正常(灌驅動)就是重開機(經檢查為磁區錯亂)未成(硬碟重組)造成
也是雙系統(另一個就是(不明軟體或是xp的防毒軟體造成的)

另一個案例為(硬碟有壞軌)經幾天(努力)現在可以用 但(溫度過高)

楼主:
剛剛找了一部865G老電腦來試裝,結果是ok的!
這部865G準系統是內顯的,DRAM也只插1G,扣掉內顯記憶體只剩0.98G,
由於太老舊WIN7沒有內建865G顯示驅動,網路上也找不到,所以用內定VGA繪圖卡驅動。
裝完WIN7之後直接下載安裝小紅傘,結果是正常的,沒有出現不正常現象。

因此懷疑裝不起來那部可能有某軟體與小紅傘衝突,除了安裝最新版7300GT驅動程式,
並安裝了一些應用程式,都測試OK之後才裝防毒軟體,晚上再來重裝試試看,
將防毒軟體改在裝完WIN7之後就安裝,如果還有問題那就頭大了.......

网友:
WIN7 sp1 32 / 64位元,裝過小紅傘或AVAST都無異常,
看有沒可能是RAM或HD的問題。
建議換RAM試試或換一個HD灌單一系統看看。

楼主:
下班回來又裝了幾次,證實是7300GT驅動程式在作怪,以下一樣都是採用雙啟動:
01.  重先安裝WIN7在第二分割區,裝完之後顯示卡會被安裝成WIN7所附的7300GT驅動程式,接著安裝AVIRA一定當機。
02. 一樣重先安裝WIN7在第二分割區,裝完之後將內定的7300GT驅動程式停用,驅動程式改安裝「標準VGA顯示卡」,接著安裝AVIRA成功,之後上網都很順利。
03. 承上一步驟,接著將顯示卡驅動程式恢復成WIN7內定的7300GT,重新開機之後螢幕全黑。
04. 從另一台電腦拆R5450顯示卡過來裝,WIN7也重新安裝,一樣是雙啟動,裝完WIN7之後再安裝隨卡所附R5450驅動程式,再安裝AVIRA過程順利,瀏覽網頁也都很正常。

結論:我這台電腦的組合只要是WIN7+7300GT驅動程式+AVIRA一定會當機,只要不使用7300GT驅動程式或不裝防毒軟體就OK,但7300GT不驅動會變成低解析度標準VGA!這難道只有換掉顯示卡一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班回來又裝了幾次,證實是7300GT驅動程式在作怪,以下一樣都是採用雙啟動:
01.  重先安裝WIN7在第二分割 ...

應該是你的顯卡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你的顯卡有故障???

應該不是,這張顯示卡在XP之下用好幾年了,也有裝AVIRA,
現在回覆這篇文章就在同一部電腦以XP上網的,長期以來都很正常都沒當機過。

网友B:
上 nvidia 下載最舊一版的驅動程式看看
如果能裝 x64 儘量用 x64

說不定真的是顯卡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 nvidia 下載最舊一版的驅動程式看看
如果能裝 x64 儘量用 x64

感謝,
但這張顯示卡在XP之下完全正常,
XP也有裝小紅傘。

网友B:
在xp 可用, 有時不見得在 win7 沒問題, 因為兩者的驅動程式是不同的
你可以到 nvidia 回報這個問題, 讓他們修正驅動程式

网友A:
這幾天我也重灌WIN 7數次,

原因是使用到一半或是開網頁會造成顯示驅動程式關閉再重開??

重裝WIN7後,  IE  不能使用,

再重裝,  我的2張網卡運作不正常,無法使用雙網路

真是^&%^(&*)(*)(*&^%$^&*()_(*&^%

硬體:  AMD X2 250    DDR2  4G    GA-MA78GM-S2H   NVIDIA GT220 1G    WD500G

顯卡原本是用 HD2600pro  512MB

以上測試結果,安裝WIN7之後不裝驅動程式,直接執行UPDATE

選擇安裝自訂更新部分不裝,待重要更新都安裝完畢之後,

續安裝OFFICE  NORTON 等等應用程式

升級至SP1版成功之後再安裝自訂安裝選項,

使用數日,暫時未發現故障????     WIN7 還真是麻煩???  容易衝突的程式還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xp 可用, 有時不見得在 win7 沒問題, 因為兩者的驅動程式是不同的
你可以到 nvidia 回報這個問題, 讓他們 ...

7300GT這麼老的顯卡,我想nvidia應該不會再更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幾天我也重灌WIN 7數次,

原因是使用到一半或是開網頁會造成顯示驅動程式關閉再重開??

呵呵~~可能跟XP一樣必須出到SP3才會比較順暢。

网友C:
建議你安裝好WIN7之後再安裝硬體DRIVE,安裝好再安裝防毒軟體,安裝好進行掃瞄一次,完成後再安裝您所需的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安裝好WIN7之後再安裝硬體DRIVE,安裝好再安裝防毒軟體,安裝好進行掃瞄一次,完成後再安裝您所需的 ...

有這樣裝過還是照當,只要不裝avira就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7300GT這麼老的顯卡,我想nvidia應該不會再更新了吧.....

很難說, 外國人的思維跟台灣人不太同

网友:
建議大家使用專業版安裝就可以, 儘量使用原版
因為我所安裝的備配跟大家不一樣, 無法評論,
到目前為止, 只有太舊的電腦不給裝外, 其餘新舊還未發生問題
關於防毒的問題, 我有發現一件事, win7啟動完成後, 就可以到官網下載微軟的防毒程式了

因為我是使用原版卡巴, 所以也無從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