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固緯的GOS-6103C風扇規格?

楼主(2012-11-21):
最近取得一台二手的固緯的GOS-6103C,發現它的風扇有異音,拆下來看不到規格。不曉得有沒有網友知道它的規格、甚致有沒有這台機器的資料?

謝謝。

网友A:
你這台,都看得到風扇了,應該是拆開來了吧?
為什麼不 PO 上圖,讓大家幫你呢?
建議你看看別人是如何提問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都看得到風扇了,應該是拆開來了吧?
為什麼不 PO 上圖,讓大家幫你呢?
建議你看看別人是如何提問 ...

感謝建言,

原因是風扇上面『沒有』標籤!! 連它是12V、還是5V都不曉得。

网友:
5v ,12v, 24v,選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言,

原因是風扇上面『沒有』標籤!! 連它是12V、還是5V都不曉得。 ...

cremaker版大的意思你還是沒看懂,既然你已看的到風扇沒有標籤,那機器你一定是拆開了,你看一下版規第四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了解了嗎?問題不是有沒有標籤,沒有標籤還是要貼上來,讓別人可以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maker版大的意思你還是沒看懂,既然你已看的到風扇沒有標籤,那機器你一定是拆開了,你看一下版規第四 ...

^ ^ 原來如此,待下班後,我把它多個角度拍下來再請網友們協助。

网友:
有把握就通電下測量一下風扇正負端看電壓多少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42086279

之前拆GDS-1152A-U時裡面是12V風扇

网友C:
可以開機時去量不是嗎
再來拆下來拿到電子行或備料區  去比對尺寸不就可以換了嗎
再來如果想繼續用的話
他後面應該有一個套子
把套子打開
灌一些潤滑油
聲音應該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開機時去量不是嗎
再來拆下來拿到電子行或備料區  去比對尺寸不就可以換了嗎
再來如果想繼續用的話

厲害!!

昨天把機器打開、把風扇再拆出來,發現那個風扇中心有一個塞子/套子,輕輕推一下就可打開灌油進去。另也才發現風扇的貼紙原來是沾在『機殼』上。上面有型號。

固緯這台機器還真簡單...............我在找網路空間來放照片......

謝謝幾位網友的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昨天把機器打開、把風扇再拆出來,發現那個風扇中心有一個塞子/套子,輕輕推一下就可打開灌油進 ...

不用找網路空間來貼圖啦,直接貼在 PIGOO 就可以了啊。

依你的積分來說,應該有貼圖的權限了 ^_^

楼主:
努力熟悉這個討論區的使用方法....功能好多,比一般常用的PHPBB強多了。

風扇的標籤十分搞笑,我第一次拆這台scope時,風扇上是沒有任何貼紙的,週六再拆,才注意到PCB上疑似有噁心的電容液,但看起來又有點像只是固定用的膠。一不『拆』二不休,打算把整塊PCB拆下來,才又發現另一個搞笑的:風扇上的標籤應該是被焊油黏到機殼與風扇間的那塊殼上。

如同『專炸元件』與『港都狼仔』兩位所提,風扇是12v、而且軸心上有個蓋子,輕輕一播就可以打開,順手就拿wd40噴了噴、順便把灰塵清了清,上電幾小時都正常;本來是想把風扇換掉,這種40x40 cm的風扇一顆要不了多少$$。到台北光華商場那邊隨便抓了兩顆(NMB 1606KL、ADDA AD0412HB)的風扇,但最後還是留了原來的;兩顆新的噪音明顯比舊的大聲、但舊的竟然風力比較大,等哪天再換上新的好了。

固緯這台scope的『內裝』比過去看過的老式機種簡單多了,圖中有一顆小電容『疑似』有頭殼頂頂快要爆漿的情況(附圖中以紅色框住的那一顆),但又好像正常,暫時不去處置。

這顆風扇大概也有些年紀了,google不到什麼資料,打算哪天去找一顆有自動溫控的風扇來替換掉。它是40x40x20(不確定厚度是20mm、還是25mm),規格上12v0.09A。上電時比新買的兩顆NMB 1606KL、ADDA AD0412HB安情、風力又梢大些,就決定還是用它;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新買的風扇電源線太短,手邊沒有線材可以去改裝.....

這台scope的內裝,相當簡單,不曉得中間為什麼要留那麼長的電線就是了;還是這是設計之一?

一堆電容,其中一顆頭頂似乎有往上突的現象。不過,也可能這種電容本來就長這樣。

這顆~ 從底部看起來好好的,就上面有微突。應該是該把它換掉,不過目前看起來還沒有流出物,等下回要使用焊槍再把它換掉。

說幾來這台scope應該有些年紀了,不過,前一手似乎很少用。機器裏除了風扇附近外、沒什麼灰塵,外觀上也還ok。只不過,在辦公室看慣LCD的款式,現在用這種CRT形式的,竟然有一種很『復古』的fu。

謝謝版主與幾位網友的協助~

另請教有沒有人玩過這台機器? 有什麼要留意的嗎?

PS.我是不懂電子的,為了想diy一些小玩意,買了這台機器回來學習。

网友C:
以後就會有這問題了
舊風扇掛點了
新風扇線太短怎麼辦

那就再拆!!
把新/舊標籤先小心撕下來
應該可以看到風扇電源線的焊點
把舊的解焊下來
新的也解焊下來
把舊的電源線焊接到新風扇的焊點上(要注意極性)
若撕標籤還沒看到焊點
那就把舊的電源線給剪了
新的電源線也剪了但要留一些長度喔
再來把新風扇的線給剝皮剛剛剪下來的舊電源線也剝皮
然後焊接起來(要注意極
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努力熟悉這個討論區的使用方法....功能好多,比一般常用的PHPBB強多了。

那顆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後就會有這問題了
舊風扇掛點了
新風扇線太短怎麼辦

突然覺得自己很呆......發現線長度不夠時,第一個想法是再跑一趟光華商場買兩條線回來接(我家到光華來回約18km)、第二個想法是去剪報廢power的線,還自認第2個方法比第1個方法聰明多了。

結果現在一看:自己真不是普通的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是壞了?????

您是指風扇、還是電容?

那風扇轉動有雜音、且轉一轉會停下來『休息』;一開始我以為是『溫控』,手指一推又可轉,才認為它壞了。電容比較難判斷。

网友D:
電容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是壞了

真是殘酷的回應。

您的經驗是只換那顆、還是全換掉算了?

謝謝。

网友D:
最好全部拆下來測量,換新的也要測量過再裝上???

网友C:
凸頂的都要換如果出廠超過10年建議全換
只換凸頂是對症下藥不會多花錢
如果想要一勞永逸(超過10年)就全換吧
若有可以測電容的工具的話
可以抓廢版的電容來代用
容值偏差不超過上下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全部拆下來測量,換新的也要測量過再裝上???

看來,就『下手』吧!! 不然,用起來也是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頂的都要換如果出廠超過10年建議全換
只換凸頂是對症下藥不會多花錢
如果想要一勞永逸(超過10年)就全換吧 ...

其實電容沒幾顆,要換就一次換光省事~ 其實這幾顆電容應該花不了多少錢,只是要花時間湊數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