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sus m2400e和ACER TravelMate 720的面板可以互換嗎

楼主(2012-11-21):
目前我的筆電是m2400e..銀幕上有幾條直線.由於頗細.還不至於影響視覺.
但是我另一台CLEVO 3220也是這樣.後來越來越多條而且變粗.影響嚴重.上個月賣給回收場150
為了防範歷史重演.問啊問啊.問到一個學生剛買新筆電.就跟他要來不能開機的TravelMate 720
他的記憶體跟硬碟mb都高我一倍以上.當然就換了
可是面板能不能換

編輯補充.兩台銀幕都是14.1吋.這樣可以換嗎

网友A:
要拆了才知道,不過ASUS這台的奇美N141XLB不好找(排插30PIN)

楼主:
要拆了才知道,不過ASUS這台的奇美N141XLB不好找(排插30PIN)

原來不是同樣大小就一定可以的..謝謝changold2大指點

网友:
把兩台筆電的面板拆開看型號...找看看有沒有規格書,面板供電要是不一樣,千萬別硬換

楼主:
john_avatar

是的.john_avatar大.絕不會硬換.因為不敢啦
現在就放著.等m2400銀幕實在不行了.再來嘗試換面板的舉動.謝謝john_avatar善意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拆了才知道,不過ASUS這台的奇美N141XLB不好找(排插30PIN)

這個30pin的螢幕我當初也受損過,網拍上都沒有相符的,最後忍痛換一塊新的,花了我四張【蔣中正】,現在想起來真的很受傷!

所以這台我一直很珍惜使用,到今年已經滿八個年頭了,算是物超所值的一台筆電,螢幕4:3真的看網頁較舒服(16:9只能適合看影片),螢幕盯久了那種感覺真的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