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22" 螢幕~燈管會不定期熄掉

楼主(2012-11-21):
手邊有一台LG22"的

情況是燈管會不定時間熄滅。
而我有試過新燈管~還是會熄滅。
拆開看電源板也沒有任何異狀

請問大家這該怎處理還是要怎測試~謝謝

网友:
驅動板也要注意.

网友:
電容全換~捕焊~待自動熄滅時量測各部電壓?

网友:
新燈管是"全部"多換成新的? 還是只換某幾根?

如果是全部換新~~~還是會不定期熄掉~~這就跟燈管沒多大關係 (除非你不是用for 22吋規格的燈管)

朝AD板試試

网友:
燈管沒關係
我有接過這塊板幾次
我都是把高壓部分拆除
換上公板4燈小口
可以省掉反修麻煩

网友:
那顆小黑豆 431 是禍首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曾經遇過韌體異常導致不定時背光熄滅
不過還是建議先把焊點整理及電容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