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75pro3 突然抓不到內顯 [已解決]

楼主(2012-11-21):
﹝硬體規格﹞CPU:intel i3 2100
            MB :Asrock B75 pro3
            RAM:金士頓8G 1600*2
            VGA:內顯+Asus 6670 1G D5
            HDD:seagate 2T 7200rpm
            PSU:銀欣400W
            O.S:Windows 7 64bit

換硬碟重灌後BIOS裡竟然抓不到內顯
如圖
請教該怎麼解決??

有清除過CMOS、拔電池了
網路上查說Intel Management Engine 驅動程式(v8.0.2.1410_5M)
升級到Intel Management Engine 驅動程式(v8.1.2.1318_5M)即可解決
但還是抓不到...

另外,安裝Asrock的Xfast RAM是不是會變慢呀?
沒裝前還蠻快的,裝了之後感覺會頓..

麻煩高手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把獨顯拔掉...內顯就出來了n_075|

网友:
關機後拔除 ASUS 6670 顯卡在開機插內顯就會出來..試試吧!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我試過了
不插顯示卡,開機偵測不到任何顯示設備,而且B~ 五聲

网友:
去原廠抓新一點的 BIOS 更新試看看吧
http://www.asrock.com.tw/mb/Inte ... ownload&os=BIOS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回覆
原本BIOS是1.3,我想說更新到1.4試試,結果還是不行
後來我到華擎官方提出解決方案,對方回信表示更新Beta版L1.52即可
我更新後,真的抓到了,至於為啥要更新BETA版...我也不知,但能用就好了

网友A:
看了你的圖片後
你把預設顯示輸出設再PCI-E輸出
當然只抓PCI-E
預設到內顯就由內顯開始輸出
之前華擎就犯過此錯誤了~沒想到現在還搞這樣=.=....

网友:
逼逼聲是怎樣的聲音
一長三短還是?????

樓上+1
預設沒設定好

网友B:
這種問題怎麼還發生啊??????~~~內建顯示功能的晶片組問世很多年啦

有的主機板很聰明,當偵測不到獨立顯示卡時會自動切換由內建顯示功
能輸出,有些就很笨~~~他會按照你BIOS內輸出預設裝置來找顯示卡,
如果你預設內建顯示就找內建顯示,如果預設獨立顯卡就找獨立顯卡。

找不到顯示裝置時AWARD就發出嘟~~嘟嘟聲,代表偵測不到顯示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圖片後
你把預設顯示輸出設再PCI-E輸出
當然只抓PCI-E

原本Primary Graphics Adapter 的選項有PCI Express、PCI、On board
抓不到內顯選項只剩PCI Express、PCI

正常的BIOS北橋與內顯設定應該是這樣
如圖
我連下面的選項都沒有,所以偵測不到內顯
重灌前我都是雙螢幕的,也沒有把內顯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問題怎麼還發生啊??????~~~內建顯示功能的晶片組問世很多年啦

有的主機板很聰明,當偵測不到獨立顯示 ...

重灌前我是用雙螢幕,所以內顯沒有設定關閉
正常北橋與內顯圖片如下
我原本連下面的選項都不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灌前我是用雙螢幕,所以內顯沒有設定關閉
正常北橋與內顯圖片如下

那怎忽然消失咧?

网友:
只能說現在主版公司為了搶先機上市
很多 DEBUG 都沒有做的很完善
就推出產品,事後遇到問題,在推新的 BIOS 來 DEBUG
所以我一向都不買市面上最新的晶片產品
第一貴,第二產品的穩定性

這種狀況不是只有華擎,主版三大廠我也都有遇過,真的是.........

网友:
B75還在保內吧!!!送修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怎忽然消失咧?

所以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但我照官方的說法更新Beta版L1.52,原本消失的選項就都出來了
內顯也可以使用了

這兩年用了H61icafe、H61M-U3S3、B75M、B75pro3-M都沒這些問題
偏偏我這張遇到.....

网友:
BIOS 沒寫好

网友:
這是在台灣電子公司的通病,在產品尚未完全測試成功,就滄促上市了,以前的HTC就常患這樣的錯誤,在使用者失去信心後,要再讓使用者恢復信心,那是很難的一件事,以致流失很多使用戶;至少我身邊多數的朋友是這樣把HTC換成IPHONE就再也沒換回來過,這也就是品管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