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IE跟Firefox在拍賣網站列印時遇到的問題

楼主(2012-11-21):
有個列印問題一直困擾我,
就是用IE(現在是用IE9了還是一樣)跟Firefox(從以前到現在第16版也一樣)看YAHOO拍賣或露天拍賣,
不論是預覽列印還是直接列印,
不論是哪家的印表機或者是模擬輸出pdf的虛擬印表機或者是HP SMARTPRINT IE附加工具,
結果就是都不能正常地把整個網頁從頭到尾印下來。
不論是XP還是WIN7都是同樣的問題。
我大概猜得到問題是出自網頁的CSS的緣故,但不曉得該如何克服。想說痞酷高手如雲,看能否能獲得解惑。

舉例來說,以露天某個頁面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414711918
以下是用螢幕截取軟體整個截下的畫面,正常列印時應該就是視窗號稱的所得即所見,網頁看到啥,列印出來就是啥。

以下是用Firefox v16預覽列印時分別每頁的樣子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五頁

以下是用IE9預覽列印時分別每頁的樣子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网友A:
你說的『正常地把整個網頁從頭到尾印下來』是指要去掉那些空白嗎?

网友B:
剛剛試了一下,用「Google Chrome」列印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正常地把整個網頁從頭到尾印下來』是指要去掉那些空白嗎?

也可以說是要去掉那些空白,就只是想要列印結果能跟看網頁時一樣的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說是要去掉那些空白,就只是想要列印結果能跟看網頁時一樣的結果。 ...

請你試一下 google chrome 的列印是否符合你的需求好嗎?

另外,你的圖片解析度是多少?有被 版龜 咬的可能性喔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你試一下 google chrome 的列印是否符合你的需求好嗎?

另外,你的圖片解析度是多少?有被 版龜 咬的 ...

我幾個月前把Google Chrome移除掉了,因為發現每開一個網頁都要吃很多記憶體。

我還是希望能在Firefox或IE上能獲得解答。

螢幕截圖結果是正常,只是我沒選取列印背景,

剛才我在每頁預覽列印的結果截圖上加了些文字,

以利各位大大閱讀,之前發問的圖片會讓各位看得花露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試了一下,用「Google Chrome」列印應該就可以了。

您的預覽結果中,第一頁的拍賣敘述文字"量測螺絲牙......"前面應該還有兩張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預覽結果中,第一頁的拍賣敘述文字"量測螺絲牙......"前面應該還有兩張照片。 ...

google chrome
我的測試結果是正常的

1.商品有三張圖片,第一頁有第一張
但第二張圖片之後,卻出現在第二頁

原因:第一頁塞不進去了

2.文字敘述
在我的預覽圖應該可以看到
第二頁,在圖片之後,有直接接上文字敘述了

3.一應俱全之後的文字
在我的預覽,也是有這些文字出現

4.第四頁出現空白

firefox
結果跟你的一樣
1.在圖片之後,不會接文字敘述
2.文字不完整

Opera
列印出現很多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gle chrome
我的測試結果是正常的

目前看起來,還是google chrome的列印比較完整,
IE應該無解,FIREFOX可能要找看看,是否出相關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chrome
我的測試結果是正常的

謝謝您的熱心測試。蠻好奇YAHOO知識上竟然都沒人提過類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起來,還是google chrome的列印比較完整,
IE應該無解,FIREFOX可能要找看看,是否出相關套件。 ...

謝謝您的熱心測試。蠻好奇YAHOO知識上竟然都沒人提過類似問題。
我只好持續採用原來的方法做影像自動瀏覽擷取了。

网友C:
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addon/print-edit/

firefox的plugin,我昨天試了這個網頁的列印編輯
最上面的那張廣告圖應該是關鍵所在吧,我怎樣都拿不掉那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addon/print-edit/

firefox的plugin,我昨天試了這個網頁的列印 ...

我曾用過HP做的附加工具在Firefox跟IE上,結果只是把不想看到的變成空白,版面各種欄位設計還是沒變,而且......還不太好用,又要跟BING綁一起,試了幾次,也是忍痛移除掉了。

是很好奇為何少數拍賣的網頁可以正常列印,但很多很多拍賣網頁都會有我提問的情況。

也許得要進行拍賣賣東西時好好了解拍賣網站提供的格式及網頁語言。但......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