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2.10桌面版本安裝問題,64位元版

楼主(2012-11-21):
我用supermicro P8SCI主機板,組了一台主機,
分別是SATA1-4,四顆硬碟,SATA1-2是RAID0,
SATA3-4是RAID1,我要將Ubuntu 12.10桌面版本安裝在RAID0上面,
都會出現下面的錯誤,

但是我將RAID取消後,就可以正常安裝,
請問安裝Ubuntu 12.10會有RAID不支援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
你這個問題應該是 grub2(開機選單)的問題,UBUNTU 無法決定要由哪台安裝 GRUB2。

UBUNTU 有專門的 Server 版本,在安裝時會詢問你是否要用 RAID 功能。建議你使用  alternate 版本安裝。

我沒裝過四顆硬碟的 >_<

楼主:
我會使用alternate 版本安裝看看,謝謝cremaker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