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FLBO之 UP220-AE 電源供應器之IC5規格??

楼主(2012-11-21):
大家好
手邊目前有一台大同 V32FLBO

插電後無亮燈,保險絲無燒斷,按鍵有查過都正常
不過
UP220-AE 電源供應器
上面有一區域(IC5)
不知道是哪一晶片的說..上面已經毀損

↓型號↓

↓目測暴漿電容↓

↓未知電阻??↓

↓IC5晶片型號未知??↓

要追的線路圖

网友A:
這電源板和我爆的元件一模一樣!

IC5 = E5563

网友B:
來來來修不好我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來來來修不好我還有

呵呵!

找 BEER 大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源板和我爆的元件一模一樣!

IC5 = E5563

wooden大

所以您有修復成功嗎?

不知道您如何取得新的IC5呢?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來來修不好我還有

BEER大
所以我這片是A版嗎

楼主:
目前查到MOS
三顆STP14NK50ZFP

D6掛...另外其中一顆STP14NK50ZFP也已經掛點

真慘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ER大
所以我這片是A版嗎

這片有好幾版你的是 REV.02
先修看看應該可以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wooden大

所以您有修復成功嗎?

這顆 IC 並沒在露拍找到

我那片已棄修,爆太多元件,最後是找 BEER 大幫忙解決的.

网友C:
大電容記得量看看,有時會燒掉也是它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有好幾版你的是 REV.02
先修看看應該可以修...

感謝BEER大的留言
目前可能要先修好前...可能要買不少東西

同條線路上面的都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電容記得量看看,有時會燒掉也是它的關係

LONG大
有先拆下來看電容量
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 IC 並沒在露拍找到

wooden 大
您棄修的那片不知道還存在人世間嗎?
IC5 = E5563...買不到就冏了

我在想您燒掉的部分跟我的部分似乎不太一樣
所以可以互補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wooden..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01&highlight=V32FLBO ...

BEER大
看過了這篇文章

wooden大燒掉的部分
跟我的似乎不同地方

目前要不然像wooden大跟BEER大買一片新的!
再不然可能就要有殺肉的奇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EER大
看過了這篇文章

我的不是新的拉....破屏拆機良品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顆 IC 並沒在露拍找到

這個 ic 我有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 ic 我有 啦

目前整理需要換掉的物品
除了電阻可以找到以外

下面的PWM+MOS及二極體方便幫忙嗎?
因為拍賣網頁分成三家在賣!!有點傻點!

L6565D
P14NK50ZFP
CD4148  (1N4148  1206/0805/0603 packag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66&bih=624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整理需要換掉的物品
除了電阻可以找到以外

網路上有就網上買
網路上找不到(就徵求吧)
我也是這樣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整理需要換掉的物品
除了電阻可以找到以外

如一定要同零件......維修難走
又喝多了>>如說話難聽請見諒

楼主:
請問下面的二極體
哪一邊才是陰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下面的二極體
哪一邊才是陰極呢?

箭頭和一般二極體方向一 樣啊!

要不然量一下其他同型的元件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