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問這2顆MOSFET可以互代嗎IRFP260N跟IRFP250A

楼主(2012-11-21):
重回收場,收回來的DC12V轉AC110V
送12V只出80多V查一下線路有8顆MOSFET剩4顆另4顆應該是被拆走了
那4顆的編號是IRFP250A
我想用IRFP260N來代IRFP250A
資訊如下幫忙看看謝謝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rzgq9ilsgicx5ky.pdf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p260n.pdf

楼主:
感謝版主幫我移到正確版位
順便貼上圖片4個空位原本應該是IRFP250A
可以用IRFP260N來代替嗎

网友A:
先確定那個是不是出廠時偷料的還是被拆走的?

再看看那幾顆是不是並聯還是作半對稱輸出的....

如果以上都對,最好使用同一編號的晶體....

跑一下線路應可以確定下手方向..

网友:
IRFP250A這顆一班都買的到喔@@

网友B:
有些電路無載時候會調到80v一但加載之後就回復110v

网友C:
或許本來就是只有4個而已,一般同系列的會共用一片電路板,較大功率等級的才會配比較多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那個是不是出廠時偷料的還是被拆走的?

再看看那幾顆是不是並聯還是作半對稱輸出的....

謝謝提供方向
起出也以為是偷料但好像有解焊的痕跡
且有電阻串到空缺的MOSFET
等我拿到另4顆MOSFET焊上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電路無載時候會調到80v一但加載之後就回復110v

我沒試過加負載也明天測試後再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本來就是只有4個而已,一般同系列的會共用一片電路板,較大功率等級的才會配比較多顆。 ...

朋友回收場拿回來的_外殼有寫800w
上12v量只有ac80輸出不過上負載可昇到110V
4顆空零件有解焊的痕跡且gate腳位都有串1顆電阻
我來假設一下4顆空零件是上一個使用者維修時改線路降瓦使用
如果我要把零件補齊那8顆MOSFET編號最好一樣嗎?
已知4顆是IRFP250A
我也只是幫忙維修而已
再考慮要不要訂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回收場拿回來的_外殼有寫800w
上12v量只有ac80輸出不過上負載可昇到110V
4顆空零件有解焊的痕跡且gat ...

功率晶體作多對並聯輸出時,為了負載電流能均衡地由各晶體負擔,以免過度集中於某一顆(或其中幾顆),這樣會導致電流大者發熱過多而燒毁,所以精準一點的都會以同型號再作配對。

一般若不是要求很精準者,多半採同型號,誤差不大者即可.....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晶體作多對並聯輸出時,為了負載電流能均衡地由各晶體負擔,以免過度集中於某一顆(或其中幾顆),這 ...

了解
以有方向了
謝謝回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幫我移到正確版位
順便貼上圖片4個空位原本應該是IRFP250A
可以用IRFP260N來代替嗎

我想應該是你問烏骨雞學姐有沒有4個IRFP250A的,我沒有IRFP250A,我只有剩下3個IRFP250N,有沒有第4個要等我回家找一下,不過我的是IR廠的,而你的是Fairchild廠,不同的零件多少有差異,不過Fairchild的零件比IR便宜,如果以節省著眼,還是買Fairchild的為宜。

註︰如果是一般用品就算了,要是重要的東西,還是用IR廠的零件為宜,因為兩者品質差太多了。

楼主:
後續報告補上4顆空的MOSFET
加負載只有90幾v
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續報告補上4顆空的MOSFET
加負載只有90幾v
這樣算正常嗎

90v不正常要110v
原有的IRFP250A拆下來確認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v不正常要110v
原有的IRFP250A拆下來確認正常否

其實本來就只有90v左右
以為補上MOSFET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