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WIFT 37吋 畫面異常 請教(以解決)

楼主(2012-11-21):
廠牌是 SWIFT

廠牌是 SWIFT

上面圖片畫面訊號 是用 AV1 輸入的
-------------------------------------------------------------

如果用天線輸入訊號 畫面會不定時的上下抖動

請問各位大大
是哪各部份出問題
可否指點小弟
感恩

网友:
粉簡單阿
受到甘老阿
至於那甘老
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來翻譯一下~
『受到干擾啊
   至於哪干擾
   就不知道了』

楼主:
可否指點小弟
是哪裡受到干擾

网友A:
視訊版+AV切換版 那右下角那塊站版 上面的1UF50V電容NG~個人猜測
你試看看VGA會不會  VGA不會這樣就那塊站版的交連電容掛了

你照片有2快板子~右邊那塊

這塊板子很像VITO的板子@@通病

楼主:
jackhiphop 大
VGA使用一切正常
明天來看看1UF50V這個電容看看
測完再來報告
謝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訊版+AV切換版 那右下角那塊站版 上面的1UF50V電容NG~個人猜測
你試看看VGA會不會  VGA不會這樣就那塊站 ...

真的超級感謝 jackhiphop 大大 的指導

讓我修好了

只是我的電容是用照片這種的

測試一天沒有問題(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
jackhiphop 大大 真是厲害,當初不知道你是怎麼找出問題的,那麼多的電容,能判斷到那顆故障,佩服,佩服,是否有線路圖做為輔助?

网友:
因為這塊我摸透了~    常有類似影像問題線路都查過了~
所以基本上你常遇到此基板~~
常查看到問題就知道答案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