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這IC TC9122可以做何用處!!

楼主(2012-11-22):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C2/TC9122P-33.html
可程式化除頻器 還有一個 MC145152P 都根除頻有關,是否可以做"頻率計"?

网友:
啊~是可程式除頻器,很方便的東西,任何需要計時、計頻的電路都可以用呀,
能將現成的晶體振盪器產生的標準頻率,除頻為您需要的任何頻率,是非常精準的
特殊頻率、眽沖週期產生方式。

网友A:
TC9122 用指撥 BCD 開關設定除頻率N值,
一般用在 PLL (無線對講機之類)給不會/不願用uP 控制的人用.
MC145152P 也是用在 PLL, 串列輸入 N 值所以 uP 限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9122 用指撥 BCD 開關設定除頻率N值,
一般用在 PLL (無線對講機之類)給不會/不願用uP 控制的人用.
MC1451 ...

oldhan大:
  回收場一大堆喔!! 裝在管子裡應該都是好的吧!!
指撥BCD設定除頻很方便!
我在想,石英震盪出來的頻率 32768~20M 先經過除頻在送到 MCU 的計頻模式然後再用乘法把它顯示在 LCM 1602 就可以當作 石英震盪的"測試好壞"吧!!

网友:
眼殘..應該是並列輸入:
MC145152-2 Parallel-Input (Interfaces with
Dual-Modulus Prescal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