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Philips 190CW 沒電源

楼主(2012-11-22):
各位大大好
這台液晶螢幕故障的地方是插電沒電源

不知道是哪裡接觸不良往電路板右上方亂拍幾下就剛好有電源

只要拔電源後就都沒電源
按鍵部分都能案 就只有電源開關按下去也沒反應 也量過電源按鍵也是好的
請問這要重哪裡開始查線路 謝謝!

有那個大大有再賣電源版跟驅動版或是代客維修

网友A:
先將電源版全面補焊.換掉所有電容.應該就能完修.
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電源版全面補焊.換掉所有電容.應該就能完修.
試試吧!

感謝大大的建議 已經全捕焊
有電源了 不過又有另一個問題是 開關按鍵以檢查過沒有壞掉
power按鍵 按下沒任何反應 會自己開關 只要把按鍵版的插座拔掉就不會自動開關
那又是哪裡的問題呢??  謝謝!!

网友:
按鍵先全換掉再試試.

网友:
就像樓上說的,換按鍵吧,如果是分壓式開關,按鍵不穩定(開路電阻不是無限大,閉路電阻不是0)也會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 已經全捕焊
有電源了 不過又有另一個問題是 開關按鍵以檢查過沒有壞掉
power按鍵 按下沒 ...

若是能確定按鍵沒問題(最好全換掉)
那就要量一下AD版的線性穩壓(LDO) IC  1117有沒有問題.及EEROM24C16
但前提還是要先確認電源版的供電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能確定按鍵沒問題(最好全換掉)
那就要量一下AD版的線性穩壓(LDO) IC  1117有沒有問題.及EEROM24C16

謝謝各位大大用心發問
AD版連接線良過沒有問題
原來是按鍵在搞鬼
全部都換掉就可以正常開關 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