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止的電梯.

楼主(2012-11-22):
永不停止的電梯.

感覺上有些恐怖,要先進入,早點下腳出來,要不就危險了.
這種應該年輕年較沒有問題,那老年人可能就有危險性存在了,動作太慢不知是否會變成兩段 ...

http://www.youmaker.com/video/sv ... 9B%BB%E6%A2%AF.html

网友:
電梯做成這樣是不是有什麼好處?

進電梯相對比較容易,
要走出來就有點驚驚了。

网友:
台灣那麼安全的電梯都人有踩空摔死 !!!

這個在台灣應該是 ....................

网友(2014-05-06):
也太嚇人了吧

网友A:
不實用,不只危險速度也慢,算是一種噱頭吧。

以前長谷建設在高雄蓋第一高樓時(沒多久就被追過了),電梯是採用雙層串連設計,號稱耗用相同空間運量可以加倍,但卻有上下層要停同一樓層的問題,實際蓋的時候又遇到一個更難克服的問題,也就是每層樓高無法做到十分精密,這導致電梯停靠樓層時要以哪層樓地板為準?嚴重的是超高樓層結構體重量,讓樓高很難控制,越蓋越高時低樓層越被壓縮.......這些問題在單層車廂電梯都不是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實用,不只危險速度也慢,算是一種噱頭吧。

以前長谷建設在高雄蓋第一高樓時(沒多久就被追過了),電梯是 ...

電梯停靠,以上層為準
下層與該樓層高低落差重新校準

校準資料累積下來,可以不用每次停靠就重新校準
但還是得上保險,檢查落差是否在安全範圍內

空間運量加倍,但低載時浪費的能源也加倍,得再思考如何調整…
電梯車箱也要轉個彎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梯車箱也要轉個彎嗎?

雙層電梯沒有轉彎的問題,由於車廂上下層高度距離是固定的,倒是每層樓地板距離無法保證等高,這才是問題所在。

其他演伸出來的問題是上下層車廂都有人要從同一樓層進出時該怎麼處理?總不能下層固定停奇數樓層,上層固定停偶數樓層?這很不人性化吧?最底樓層與最高樓層也很尷尬,下層車廂要到最高樓與上層車廂到最低樓層也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層電梯沒有轉彎的問題,由於車廂上下層高度距離是固定的,倒是每層樓地板距離無法保證等高,這才是問題 ...

要到同一樓層,就不好處理了
忽略這些問題,加入一些理想的條件,運量翻兩倍,很好用~

1.固定停偶數/奇數,這個好像有解釋的空間
如同現行的,某些電梯只停1~5樓,某些只停6~10樓
但現行的這樣切割,我想主要是為了解決…10樓的電梯跑到1樓載客到2樓,1樓的電梯跑到10樓載客到9樓,碰撞了
效率極差
好像不能套用在只停偶數/奇樓厚

2.我說的電梯轉彎是亂說的,請勿認真
雖然說真的有認真考慮過,怎麼轉彎 =3="

3.每層樓高度不一樣,這肯定是常態

遇到樓高不同,就調整一下下車箱的
預設250,遇到是250的,就檢查一下是不是與外面同高,檢查是否同高,不是的話,就得通報故障需調整
預設250,遇到是253的,就調整一下讓車箱與外面同高,檢查是否同高

說來說去,這種電梯不解決第1個問題的話,還是空談吶
如果能應用在別的地方,那就還算有些價值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