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W201無電源 量測各點還是一樣

楼主(2012-11-22):
fp5001.pdf (122.03 KB, 下載次數: 59) ASUS PW201無電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41561-1-1.html
同上個問題...
電路圖感謝各位告知
方塊內都檢查小元件無誤!!NPN跟PNP、MOS-9345
大元件也是~
PF5001也更換過,既然也無效!PWM無輸出?(難道買到NG的IC,此機台是觸控開關),但最少也有電輸出吧??難道PF5001還有啟動腳??還是旁邊那顆7系列,採用比較方式讓FP5001啟動?
不知道怎樣下一步要怎樣檢測?
請各位大大教導?

謝謝各位指教。

PS:如果此顆FP5001~讓電源降到3.3V或3.8V(20K/7K),是否可以直接用LM2579模組修改12V->3.3V方式??
提供中文範例

网友A:
這個是有接變壓器嗎?
有先拿好的變壓器來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有接變壓器嗎?
有先拿好的變壓器來測嗎?

這是有變壓器12V 6A~~因為規格特殊4PIN圓頭!
但都無法啟動或是待機燈亮,應該不是變壓器問題!!量測版上12V無壓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有變壓器12V 6A~~因為規格特殊4PIN圓頭!
但都無法啟動或是待機燈亮,應該不是變壓器問題!!量測版上12 ...

可以把DC接頭換一般常用的這樣也比較方便

网友C:
把主板改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DC接頭換一般常用的這樣也比較方便

感謝!!卻沒想到此方式~~但手邊無6A變壓器或電源供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板改掉吧~

這下就改大了!!P+AD~~但重點小弟功力不到這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