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N68-AM PLUS 觸發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2-11-22):
ASUS M2N68-AM PLUS
這塊板子,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開機就很奇怪
只要開起來,再把POWERSW按住4秒讓電源強制關機
然後再按一下 POWER SW 就開不起來了
變成說,不是等個5分鐘左右
不然就是POWER 電源拔掉再重開
這樣才可以開

請問...是IO壞了嗎?

网友:
換顆POWER、拔掉POWER SW杜邦線,直接透過排針操作..

网友:
nf-7025空焊不良+1
因為剛好手邊也一片m2n68-am剛處理好~

网友:
稍微壓整合橋看看
空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