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子安定器維修[完修]

楼主(2012-11-22):
同事的檯燈壞掉了, 請另一位同事幫忙修理
雞婆幫忙看了一下
發現F1/Q1/Q2/R8 /B腳兩顆22歐姆串接的1206電阻燒掉了
BUL128買不到料用ST13007 替代
換了料後, 先用直流測了一下, 有振起來, 燈管也有預熱
但上110伏之後, 2.5A 的 FUSE燒了
請問各位先進大概要往那個地方查起, 感謝~

网友A:
AC輸入的整流二極體是否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輸入的整流二極體是否有故障??

橋整是好的

网友A:
2.5A的FUSE都燒了, 應該是還有嚴重短路,或是無震盪
你是用幾V的直流測試
藍色那顆DIAC是否故障

网友:
哇~燒了哪麼多...
難~兇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A的FUSE都燒了, 應該是還有嚴重短路,或是無震盪
你是用幾V的直流測試
藍色那顆DIAC是否故障 ...

1. bridge diode 今天燒了, 昨天量過是好的
2. Vdc 用固緯power supply串連給電, 只能給到61V左右; 接PL燈那邊有近100Vac輸出
我同事說再去買bridge diode來換換看, 若沒振起來 BJT至少會掛一顆
今天上電卻只有燒fuse和bridge diode

感謝雄爸爸的回覆

Update
在更換橋式整流及22uF電容後, 可以點燈了
bulk cap 由22uF -> 47uF..

网友B:
這個電路和省電燈泡中的安定器幾乎完全1樣,如果前面AC端加上"調光器"加以調光,似乎都會
冒煙、然後燒燬,但如果用適當的可變電阻調整DB3的觸發時間,似乎可以正常動作、順利調光,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相關訊息??

网友:
嚴格來說自激式電路本身無調光功能,改變DIAC觸發時間只是調整其中一顆晶體的工作,容易造成兩顆晶體負荷不同
調光功能較齊全的一般都出現在他激式安定器電路,調整方法有調頻(FM)、調相(PM)、調脈寬(PW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和省電燈泡中的安定器幾乎完全1樣,如果前面AC端加上"調光器"加以調光,似乎都會
冒煙、然後燒燬, ...

臺灣漂友手中都有一個調光器插座控制手砂輪機 電鑽....等電刷馬達的轉速,來處理漂流木
漂友知道一個原則:調光器不能使用在電風扇.日光燈等感應式線圈,因為會燒毀電器的線圈
我的功力只能了解到,調光器是由Traic Diac組成的相位控制
以下是測試調光器電壓與電刷馬達的反應,調光器我不敢測試在感應式線圈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网友:
先將靠FUSE的BCE三極電晶體拆下來量,應該兩顆都壞了!
指針式的電錶(-)黑表筆接B時,(+)紅表筆接C及E都能導通,
再來黑表筆接E時,紅表筆接C 能導通,其他都不導通.
三組測點只要其中一個不通,三極電晶體就是壞掉了!
數位式電錶表筆顏色相反!
上列的正負極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臺灣漂友手中都有一個調光器插座控制手砂輪機 電鑽....等電刷馬達的轉速,來處理漂流木
漂友知道一個原則 ...

因為TRIAC是改變導通角,也就是切割交流正弦波的波形以控制輸出,對於電阻性負載較有用,對於電感性負載則容易造成運作不良(因為每個波形都少了一部分)

网友:
其實也是可以透過改變電壓方式來控制安定器輸出,但必須是改變直流電壓,而且調光範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