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這一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點陣式STAR NX-2420電源板

楼主(2012-11-22):
朋友有一台故障的點陣式印表機要我代修,電源板一次側短路造成保險絲燒掉,查線路發現這一顆二極體燒了,但不知道要用哪一顆來替換,找不到規格,有站上的大大知道嗎?上面只有看到06 27的代號而已,謝謝協助。

网友A:
請問此零件位置編號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此零件位置編號為何?

謝謝大大的回覆,代號是D2,謝謝您。

楼主:
謝謝大大的大力協助了,總算有個方向了,如果維修上還有其它問題的話還請不吝指教,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