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92WS-SN 一開啟螢幕就會抖動[已完修]

楼主(2012-11-22):
因為螢幕用久了 開始出現生病的狀況 實在不知哪邊生病了 上來請專業的大家幫忙一下

這是目前的狀況,螢幕一開起就會類似訊號干擾的抖動狀態

比較明顯的是在兩邊

那麼在今天休假之日想說把它拆開看看
也沒發現有電容有罷工的狀況
電容也照樣全部更新
是不是這塊問題比較大阿

可以跟我說我要往哪個方向去檢查呢~
因為是個新手 所以就請各位高手幫忙了 感謝!!!

网友A:
既然都拆開了.電源板上的電容也更新了.為何這塊AD板上的電容不一起全更新呢?
電源板上120UF450V大電容也要換喔!

网友B:
應該出在主機板的電容~@@全部換新看看

這偏向於小電源DC-DC的電容不良產生廉波

网友C:
左上角3.3V LDO,右下角1.8V LDO,
其中一個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我的手機震動開太強干擾到

拍謝啦!我也是新手進來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拆開了.電源板上的電容也更新了.為何這塊AD板上的電容不一起全更新呢?
電源板上120UF450V大電容也要 ...

恩恩  因為拆開了 想說要全部更新
但是附近店家跑去買 缺東缺西 所以只剩常用的電容可以現貨購買
明天在去專業的電子材料行把全部還沒更換的電容購買齊全在全部更換看看
到時候再看看情況有沒有解決 謝謝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出在主機板的電容~@@全部換新看看

這偏向於小電源DC-DC的電容不良產生廉波 ...

恩恩   那我就往其他小電容部分去更換看看
看情況有沒有改善 謝謝指引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3.3V LDO,右下角1.8V LDO,
其中一個故障了.

請問是指哪個部分的零件呢  有點搞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因為剛學習還是個新手 有點不懂請見諒一下

是圖片中紅圈處那顆IC嗎

网友D:
直接表白..真的有賺到..要感謝一下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大真的很謝謝你
指導我這個新手
明天再來去找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有無這個料件 再來更換看看
台南材料行還真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表白..真的有賺到..要感謝一下海大

我真的賺到了
也是要感謝各位高手
的經驗分享

网友:
天氣變冷了,要蓋棉被才不會抖,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

楼主:
再請問一下LDO那個
1.8v沒有可用2.5v的代替嗎
行的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一下LDO那個
1.8v沒有可用2.5v的代替嗎
行的通嗎

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海大真的很謝謝你
指導我這個新手
明天再來去找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糊塗蛋大:台南材料行好幾處.如不好買我這裡有.須要過來拿

网友F:
再不行,先換訊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糊塗蛋大:台南材料行好幾處.如不好買我這裡有.須要過來拿

謝謝你
台南材料行好多間沒錯
可是問了問都沒這麼齊全
後來我跑去南一電子找
問老闆娘也只找到3.3V這顆(20元)
1.8V的沒有
先載小孩回娘家晚點再來換3.3V的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不行,先換訊號線!!!

訊號線有買新的回來試了
情況還是沒改善
所以暫時先排除訊號線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訊號線有買新的回來試了
情況還是沒改善
所以暫時先排除訊號線問題

糊塗蛋大:有沒有量電壓.海洋大是高手應該不會錯.還是jackhiphop高手說的電容不良產生廉波.量一下電壓.

网友G:
照螢幕訊號內容看來.樓主應該有用外接機上盒的感覺.不知道若是PC訊號是否依舊如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照螢幕訊號內容看來.樓主應該有用外接機上盒的感覺.不知道若是PC訊號是否依舊如此呢? ...

大大 是有用機上盒沒錯 但是我是接起來拍照用的
不管用機上盒還是電腦 螢幕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糊塗蛋大:有沒有量電壓.海洋大是高手應該不會錯.還是jackhiphop高手說的電容不良產生廉波.量一下電壓. ...

金龍哥 目前已經解決了 過幾天整理一下照片在上來PO
海洋大是個高手沒錯
他說的地方 就是壞掉的地方
目前已經照海洋大所指導的
去更換掉那兩個地方
已經都不會抖動了
因為這兩天剛好遇到假日帶小孩出去玩
所以沒時間上來跟各位高手感謝!真的很不好意思~
目前更換後 已經正常了 也進入觀察期看還會不會出問題當中

也很感謝各位無私的教導小弟解決 也讓我學習到一課~
真是萬分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龍哥 目前已經解決了 過幾天整理一下照片在上來PO
海洋大是個高手沒錯
他說的地方 就是壞掉的地方

這篇已完修,再麻煩您pm版主幫你改已完修,
移到實例區,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龍哥 目前已經解決了 過幾天整理一下照片在上來PO
海洋大是個高手沒錯
他說的地方 就是壞掉的地方

糊塗蛋大:海洋大和jackhiphop大都是頂尖高手(原理與修理)你出運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