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見鬼的AOPEN 開機電路問題主機板

楼主(2012-11-22):
大家好
上來跟大家請教一下有人處理過類似的經驗嗎?這一片是aopen的主機板
之前同事請我換爆電容的,這次又來求救囉,這次就沒上次那麼好搞定囉

這次故障是觸發後三秒內就自動保護,這樣大家都知道是短路保護
經過測試是atx這邊5v短路,於是開始查囉~

但見鬼事情發生囉,就是不插上atx量主機板沒短路

插上後就發生短路囉,我換過power一樣,而且power後面110v電線沒插電,也是短路
真的神奇,沒插電只插atx在主機板就短路

在來更神奇是如果短路一定無法觸發開機,但是如果把開機排針一直短路可開機又跑碼
又有開機畫面,但一放開就啟動保護,所以因該是開機電路問題

目前猜測IO或南橋問題,請大家給個方向吧!

下面是它主機板各部的照片

网友A:
打對地電阻...............

1.電表打二極體檔或者蜂鳴檔
2.紅筆觸地(如I/O介面的金屬殼)
3.黑筆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對地電阻...............

1.電表打二極體檔或者蜂鳴檔

上面圖有做囉~不插atx的插頭就是331囉插上短路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圖有做囉~不插atx的插頭就是331囉插上短路囉~

打對地阻質,不能接上ATX電源,會不準確。
猜測這片應該是開機電路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對地阻質,不能接上ATX電源,會不準確。
猜測這片應該是開機電路問題。 ...

他的意思是不插PSU就沒短路啦,插上了反而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圖有做囉~不插atx的插頭就是331囉插上短路囉~

抱歉小弟眼拙~

我只看見你紅黑錶比都插在ATX電源插座上.....而我不是這麼個作法

网友C:
你有沒有試過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一樣的量法結果如何呢 ?

不妨試看看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沒有試過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一樣的量法結果如何呢 ?

第二張圖,讀數331那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二張圖,讀數331那張?

我說的是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量 atx 端子 不是量主機板上的座 !!!

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 ,  就是 5v 分很多迴路 , 其中一個迴路有問題 !!

因為最後 5v 電源是來自同一處 , 所以只要 主機板上其中一個 5v 迴路 有問題

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說的是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量 atx 端子 不是量主機板上的座 !!!

明白了
突然想到,直接去量電源供應端的阻值應該只會量到輸出那邊接的電阻
所以就算插上主機板量也會影響,那個電阻的阻值蠻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不插PSU就沒短路啦,插上了反而短路...

是啊~我就是這個意思~還換過power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沒有試過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一樣的量法結果如何呢 ?

我文中第二張圖沒插atx就沒短路~出現331歐姆
重點如果短路存在還能觸發開機~當一直按住開機排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說的是 atx 不插上主機板 !!

量 atx 端子 不是量主機板上的座 !!!

回jean大
你說的量atx接頭端子我有試過有短路,那當下一定覺得是power短路
於是我換一顆新的power量不上電下(110v不插電)插上主機板還是短路

舊的power插其他主機板可開機使用~所以讓我覺得很悶
這些測試都是沒插110電源下測試的

网友:
power應該沒壞
會不會是主板其中一腳的電源---------不是原來的的接腳定義
所以插上power變短路
會有這樣想法是因為我在大量生產時有pin插錯成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jean大
你說的量atx接頭端子我有試過有短路,那當下一定覺得是power短路
於是我換一顆新的power量不上電 ...

你還是沒有看懂我的意思 !!!

你去量正常的 power 做個比較看看結果怎樣 !!!

能不能開機 , 跟 power p.g 有關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ean大
你說的量atx接頭端子我有試過有短路,那當下一定覺得是power短路
於是我換一顆新的power量不上電 ...

沒看懂 +1

照你圖三的插法,但是電源供應器不要插上主機板的ATX插座上
去看量出來的阻值.

网友A:
1.這塊是準系統專用主機板,非市售版本....
你有確認它ATX20P插座的定義與一般主機板相同嗎?

2.插上POWER短路,是指用它配合的POWER還是一般規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還是沒有看懂我的意思 !!!

你去量正常的 power 做個比較看看結果怎樣 !!!

還是不太懂意思~你是說拿另一顆好的插上機板在量5v對地嗎?
還是量power上的公頭5v pin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塊是準系統專用主機板,非市售版本....
你有確認它ATX20P插座的定義與一般主機板相同嗎?

回a471大
1.因該一般定義,因之前幫同事換電容時就是拿一般試機,試同一片機板和同樣power
另一方面開機排針一直短路是可開機跑碼有畫面~

2.一般350w的pow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是不太懂意思~你是說拿另一顆好的插上機板在量5v對地嗎?
還是量power上的公頭5v pin腳呢? ...

量power上的公頭5v 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power上的公頭5v pin腳

今天花了一點時間量了大大說的地方發現後來我拿三顆好的power一樣有短路或阻值偏低
一顆20pin 二顆24pin的都有,所以查找方向可能錯務囉

第一顆20pin

第二顆24pin

第三顆24pin

全部沒插110v市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花了一點時間量了大大說的地方發現後來我拿三顆好的power一樣有短路或阻值偏低
一顆20pin 二顆24pin ...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事情 !!!

基本上你這樣量測是沒有意義的 !!

充其量你只是量到輸出的阻抗 , 跟你的機板沒什麼關係 !!

你還是從開機電路下手去查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事情 !!!

基本上你這樣量測是沒有意義的 !!

嗯~後來現在從開機電路查起

先用起子觸發開機排針,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結果紫線沒有,放開排針綠紫線都有5v電壓

看來是紫線pw-ok有問題,問題來囉~機板是深紫色要跑線看到眼睛脫窗也跑不出來~
排除smd問題,南橋跟IO故障就很高囉~如果因南橋或io故障沒送出PG訊號就麻煩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後來現在從開機電路查起

先用起子觸發開機排針,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這個也只能跑線 , 或是有線路圖就方便多了 !!

運用你手上的儀器找出問題來 !!

晶體 也是有可能 ~~ 總之就是要花時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也只能跑線 , 或是有線路圖就方便多了 !!

運用你手上的儀器找出問題來 !!

目前手上的設備也也必不多~電表和除錯卡和烙鐵,要買的東西還很多
下次購買因該風槍和編程器吧!沒營業所以沒很積急的買

會說難跑是它線的顏色和機板很相近, 用放大鏡不見得看的清
圖的話在上網google看看吧!

我會先從大顆零件先下手看看~如電容和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後來現在從開機電路查起

先用起子觸發開機排針,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結果紫線沒有]

這個越看越奇怪 , 綠色線要拉低 沒錯 !! (pw-on)

可是 紫色線 為什麼也要接低 ??? (+5vsb)

應該是 灰色線 要拉高 維持高態 (P.G)  PW-OK

請先看 清楚 atx-power 各線的定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結果紫線沒有]

不好意思!把腳位定意圖腳位看錯了~把紫色線看成PW-OK囉~
明天重新量看看~再上來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後量綠線和紫線發線綠線有跳變拉低
結果紫線沒有]

今天重新量測上電的電壓,灰線PG會拉高到3.95V算4V這個電壓是算異常吧??

周邊有跟灰線相連為電池座,不上電下灰線可量到2.75V電壓
旁邊電容都沒有直接相連,有換過CMOS電池無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量測上電的電壓,灰線PG會拉高到3.95V算4V這個電壓是算異常吧??

周邊有跟灰線相連為電池座,不上 ...

灰色 一般應有 4.5 ~ 以上 才對 !!

你可以查一下那邊的 二極體 (可能 看起來像晶體 )

開機電路應該不會很複雜 !!

你再仔細查一查 !!

楼主:
它灰色是開機下4v如果不開機是2.7v是由電池供電的,因其中一支是跟
灰色導通的,在不開機未插110的電可量到2.7v的電

io跟它似乎沒有直接連的,有可能最後訊號是南橋出來的
週邊電容都跟它也沒關係,灰色跑線第一個就是電池座囉

网友E:
2.4V~5.25V都是正常--------------灰線PG-----
灰線PG會拉高到3.95V算4V這個電壓是算異常吧??----不算
所以不要在找電源問題--------------
主機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5.25V都是正常--------------灰線PG-----
灰線PG會拉高到3.95V算4V這個電壓是算異常吧??----不算
所以 ...

謝謝大大~目前可以確定是主機板故障~但就是從開機電路開始查
因如果短路因該無法開機別說跑碼囉,但一直短路開機排針又可開機
一放開就斷電,所以先對atx上插座各路電先查找

但我感覺是io或南橋問題有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