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VITO液晶電視一問(已解決)

楼主(2012-11-22):
請教各位前輩先進們一個問題,小弟今天修好了一台VITO C3703,但目前用AV端子測試發現畫面右上角有提示目前是使用主:視聽端子1   副:VGA    因手頭無原廠遙控器測試,只使用本身電視按鍵卻無法消除此兩行字,不知此兩行字是不是能消除,如果可以消除那用按鍵能消除嗎?或是只能用原廠遙控器消除,煩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我正好用這台,按面板下方SOURCE鍵,訊源就會變。不必按OK 、 ENTER什麼的。
只是反應相當慢。改變訊源試試!

副牌遙控150元就很好用。

………主:視聽端子1   副:VGA ~~~很快會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用這台,按面板下方SOURCE鍵,訊源就會變。不必按OK 、 ENTER什麼的。
只是反應相當慢。改變訊源試試 ...

大大您好
依照您的方式試了一樣不行,如果按下SOURCE按鍵則是切換端子,這樣就看不到AV1輸入的畫面了,再回到AV1則一樣情形,如果用副牌遙控是否可清除,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好用這台,按面板下方SOURCE鍵,訊源就會變。不必按OK 、 ENTER什麼的。
只是反應相當慢。改變訊源試試 ...

謝謝大大的提醒,我用副牌遙控把這兩行字消除了,謝謝
一直都以為要原廠的才可以,謝謝

网友:
原來副廠的遙控器...也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