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是壞軌嗎!

楼主(2012-11-22):
我的電腦怪怪的,重開機後出現以後圖案

我有給他掃描過好幾次,都沒辦法修復,
這算是壞軌嗎!!

网友:
Y達大,chkdsk掃的,有時資料(檔案)有問題也會出現錯誤,
建議用MHDD32 或 HD Tune測看看,會比較準確。

网友:
壞軌?!~

到硬碟廠商官網下載該公司專屬診斷程式跑
一下就知道...

网友:
unreadable 無法讀取
看起來問題很嚴重啊
用上面提到的軟體檢查看看應該會比猜測來得準確
但是看起來有9成以上是壞軌

网友:
這種情況,大概都是磁碟機有壞軌的現象,建議做最壞的打算:

1.備份重要資料
2.換顆好的硬碟

网友:
我有一棵硬碟情況跟你一樣
還在想辦法救資料-----又不想花錢請別人救...看到報價萬元就算了
資料還是要平常備份

网友:
雖然感覺像壞軌,不過也未必,換一顆好的Power看看.
運氣好的話,換一換也許就好了,不行的話,前面的軟體檢測是必要的.

我現役的250GB硬碟,有陣子幾乎無法開機,以為壞了,想起來就想哭,資料一堆沒了怎麼辦,結果換了Power後就正常了,到現在已幾個月了都還好好的.

网友:
阿達大.這個最常見是不正常關機.或儲存刪除超過他的正常程序.例如開隨身碟或xpe開機搬移檔案.或C槽跟D槽一個是FAT32. 一個是NTFS.灌了重整程式.防毒程式.優化程式.有時候也會搞這套.電腦體質嚴重敏感的話.誠如樓上scottwang大說的.電源供應器.我還看過記憶體換過就好了.總之要給您判斷異常.不用太鳥這套程式.畢竟這是WIN還沒誕生之前.DOS的產物.雖然很多DOS指令仍然是處理WIN的重要根基.但這個磁碟掃描.已經跟不上WIN的步驟

建議開機跑到這裡的時候.按ESC給他跳過.不然運氣好.七等八等.還給您開機.運氣不好.每次開機就來一次
運氣若不好到爆.就停在掃描.不讓您使用

按ESC跳過之後.網路上不少人教導用指令開啟關閉掃描.根據經驗.這方法很不靠譜.尤其已經掃描不停的.根本直接不受理..最好還是在開始執行Regedit.進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2\Control\Session Manager的"BootExecute.
把裡頭的數據砍掉.再重開機.那像病毒煩您的掃描就不見了..之後要不要處理.就看您高興了

基本上我是從不理會.這硬碟有時候就像老婆.怕她生氣.怕她不開心.怕她餓了冷了病了不跟您好了.
於是灌防毒卻不斷中毒.灌重整不斷磁軌異常.灌優化照樣越吃越胖.總之怕什麼來什麼.怎麼伺候就是不周啦.
反過來雜七雜八都不理不灌.讓她自生自滅.甚至粗魯的拿去當動物機.往往耐勞耐用給您看.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懶人說辭.阿達大若還不能放心.還是下載磁碟醫生之類的程式.做個安全掃描吧

楼主:
多謝大家的回覆,我出現錯誤的硬碟是我用來架站的電腦,幾乎沒有在關機,也有正常開關機,
我的是RAID0+1模式,是用幾百元的IDE RAID卡,四顆80GBIDE的硬碟,
我有安裝西捷原廠的檢測程式但是都打不開,我的網頁跟MYSQL資料夾容量也變很小,
下面有RAID卡的紀錄,看起來好像是第三顆硬碟有問題!!看不是很懂...

23-November-2012 22:24.06        SiICfg Event Logger Started
23-November-2012 22:24.06        SiICfg Event writer starting up.
23-November-2012 22:22.32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2f 00 00 00 00 02 00 - INFO 01 2f 00 00
23-November-2012 22:22.36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2f 00 00 00 00 02 00 - INFO 01 2f 00 00
23-November-2012 22:30.0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e 1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e 14
23-November-2012 22:30.1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e 1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e 14
23-November-2012 22:30.2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0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d 03
23-November-2012 22:30.31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0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d 03
23-November-2012 23:00.38        SiICfg Event Logger Stopped
23-November-2012 23:00.41        SiICfg Event Logger Started
23-November-2012 23:00.41        SiICfg Event writer starting up.
23-November-2012 23:02.33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00 00 00 02 00 - INFO 55 30 0d 01
23-November-2012 23:02.3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00 00 00 02 00 - INFO 55 30 0d 01
23-November-2012 23:02.42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c 6a 00 00 08 00 - INFO 6b 30 0c 6a
23-November-2012 23:02.4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c 6a 00 00 08 00 - INFO 6b 30 0c 6a
23-November-2012 23:02.56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00 f8 3a 00 00 08 00 - INFO 3b 00 f8 3a
23-November-2012 23:03.01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00 f8 3a 00 00 08 00 - INFO 3b 00 f8 3a
23-November-2012 23:03.06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b ea 00 00 08 00 - INFO eb 30 0b ea
23-November-2012 23:03.11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b ea 00 00 08 00 - INFO eb 30 0b ea
23-November-2012 23:03.16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9 0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9 05
23-November-2012 23:03.21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9 0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9 05
23-November-2012 23:03.26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8 2a 00 00 08 00 - INFO 2b 30 08 2a
23-November-2012 23:03.30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8 2a 00 00 08 00 - INFO 2b 30 08 2a
23-November-2012 23:03.35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ca 00 00 08 00 - INFO cb 30 0d ca
23-November-2012 23:03.40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ca 00 00 08 00 - INFO cb 30 0d ca
23-November-2012 23:03.45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b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d b5
23-November-2012 23:03.50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d b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d b5
23-November-2012 23:03.5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e 22 00 00 08 00 - INFO 23 30 0e 22
23-November-2012 23:03.59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e 22 00 00 08 00 - INFO 23 30 0e 22
23-November-2012 23:04.0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22 00 00 08 00 - INFO 23 30 0f 22
23-November-2012 23:04.08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22 00 00 08 00 - INFO 23 30 0f 22
23-November-2012 23:04.13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52 00 00 08 00 - INFO 53 30 0f 52
23-November-2012 23:04.18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52 00 00 08 00 - INFO 53 30 0f 52
23-November-2012 23:04.22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ba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f bb
23-November-2012 23:04.30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f ba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f bb
23-November-2012 23:04.3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3 5a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3 5b
23-November-2012 23:04.4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03 5a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03 5b
23-November-2012 23:04.51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15 3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15 33
23-November-2012 23:04.58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15 32 00 00 08 00 - INFO 55 30 15 33
23-November-2012 23:05.0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3 84 62 00 00 08 00 - INFO 63 33 84 62
23-November-2012 23:05.12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3 84 62 00 00 08 00 - INFO 63 33 84 62
23-November-2012 23:05.19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3 66 f2 00 00 08 00 - INFO f3 33 66 f2
23-November-2012 23:05.23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3 66 f2 00 00 08 00 - INFO f3 33 66 f2
24-November-2012 00:05.57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16 aa 00 00 08 00 - INFO ab 30 16 aa
24-November-2012 00:06.04        Warning       - SCSI Error - Medium Error
                Error ocurred on Secondary Master device on adapter 0. Secondary Master - Key 03 - ASC 00, ASCQ 00 - CDB 28 00 00 30 16 aa 00 00 08 00 - INFO ab 30 16 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