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NJ-K18ST 電子鍋 外殼燙手,該如何處理?9已解決)

楼主(2012-11-22):
最近家裡在使用的 三菱 NJ-K18ST 電子鍋,飯突然煮不熟
所以整台拆開來檢查,發現是電源線接點嚴重氧化
故將所有電源線接點拋光清潔乾淨,並上耐高溫的黃油防鏽
處理後雖然可以正常將飯煮熟,但外殼非常的燙,燙到手不能停留
請問外殼這麼燙是否正常?該如何處理?

在拆開檢查時還有發現微電腦控制板下方
與外鍋的隔離層已經焦黑變形,跟外鍋黏在一起,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不知道是不是電路板控溫的問題,造成過熱?

外型

外型

型號

型號

外鍋電熱線

外鍋電熱線

网友A:
單純的隔溫不良問題.
可利用玻璃棉或石棉布換裝!
順道一提:這台電子鍋煮稀飯特別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純的隔溫不良問題.
可利用玻璃棉或石棉布換裝!
順道一提:這台電子鍋煮稀飯特別好吃! ...

這電子鍋外鍋與外殼中間的確沒有任何隔熱的東西
所以只要去買玻璃棉或石綿布,置入外鍋與外殼中間當作保溫隔熱的材料就行了嗎?

去查了一下,玻璃棉應該就是電子鍋上蓋裡黃色棉狀物

上蓋玻璃棉

上蓋玻璃棉

黃色玻璃棉

黃色玻璃棉

這些材料好像還有一些問題

玻璃棉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玻璃棉不會對公眾有健康危險,但短期接觸玻璃棉有可能會引起皮膚、眼睛、鼻及喉嚨輕度過敏

有看到其他拆解的電子鍋使用玻璃棉的樣子
Mobile01 [分享]電子鍋也要注意清潔
有點噁心,請注意!
螞蟻好像很喜歡玻璃棉的樣子...溫暖、有孔縫、適合築巢...

石棉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標準審議平台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290288&p=6#6845868
石棉布似乎有毒性問題,不考慮使用

在搜尋時還有找到 "陶瓷纖維布" 這種保溫隔熱材料,不知道效果如何

這些保溫隔熱的材質能不能直接跟高溫的外鍋接觸?
看來問題還真不少...

网友:
也可以使用一般的針渣棉~不過有危險性~沒有抗燃性~
雖然起火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還是小心點~

网友:
插頭氧化變黑會造成接觸不良而接點聚熱.
插座也會變黑氧化只是大家沒直接看到就呼略.
高溫會造成插座銅片失去原來夾緊彈性
插頭差下去會鬆鬆的.
建議插頭插座一起更新比較安全保險.

楼主:
查詢比較之後決定使用 "陶瓷纖維布"
耐溫比玻璃棉及玻璃纖維布還高
強度也比玻璃纖維還高

>philips980
針扎棉也是有耐溫高的,但網路上不好買,特性也沒有陶瓷纖維布好,故不考慮使用
但還是感謝您提供這項保溫隔熱材料

>tmhsiao
插頭的確溫度較高也有些微融化變形,但還不嚴重,還算可以使用
插座部分則在2~3年前有更換過
剛剛再去檢查一下,的確也有點氧化變黑的跡象
但因為每天使用時都有插拔,所以接觸的金屬面還是亮亮的,邊邊倒是氧化變黑了
銅片彈性也還算正常,能將插頭確實夾住
這些問題的確沒有去注意到,感謝您的提醒!

接下來就等購買的陶瓷纖維布寄來,再裝上看看效果如何了!

楼主:
收到購買的陶瓷纖維布後
開始進行陶瓷纖維布清洗及安裝的動作

↑安裝陶瓷纖維布前

↑安裝陶瓷纖維布後

↑另一面

↑上蓋安裝陶瓷纖維布後

安裝一層陶瓷纖維布,經測試(只放水加熱)外殼溫度還是很高,所以又再加裝一層
雖然溫度還是很高,但至少手還能停留在發熱處上
之後進行煮飯測試,煮好飯後,外殼的高溫很快就降下來,不像之前還是持續高溫
而且拔掉電源插頭後,餘溫保溫的時間也拉長了,不會很快就冷掉,真是一舉兩得
經過多日來的煮飯測試後,確定沒有問題,感謝以上各位的協助!

另外陶瓷纖維布也有一些缺點(玻璃纖維棉也是一樣)
陶瓷纖維有易碎的特性,在安裝時發現很多陶瓷纖維的纖維的碎片
用手電筒往空氣中照也會看到一堆纖維碎片在飄...看起來很像棉絮,但它是硬且脆的
弄得整個客廳都是陶瓷纖維的碎片...清理好久...也不知道吸了多少進去..且會刺手
所以在使用時要記得穿長袖衣褲、戴手套、口罩!
若非必要,還是不要在家裡安裝這類東西,不然就是防護要做好!

以下再上傳一些維修時的照片,以供參考
↑電源板
↑電子鍋底部
↑溫度保險絲
↑上蓋保溫加熱線
↑感溫器及內鍋安全開關
↑感溫器及內鍋安全開關分解圖
↑內鍋安全開關構造

网友:
恭喜你完修..
鍋蓋的矽膠密封環
也要記得檢查清潔

楼主:
>happy_7772003
矽膠環已經變色,洗不掉...其實在修理的時候,就已經整台分解並清洗過了!

>滷雞蛋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