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00BLV

楼主(2012-11-23):
故障現象, 主機一段時間就當掉, 螢幕畫面凍住無反應

1. 先拆開清潔檢視後, 發現一顆電阻燒毀, 先拍照準備上傳前照慣例搜尋了咱論壇(關鍵字用R21), 結果沒找到相關討論.

2. 找估神搜去~~ 有了, 恭喜!~已經五個月了 (愛睏打錯了^^). 是估神有說咱Pigoo有爆料! ...耐安內... 咱論壇自己搜尋功能搜不到... 還有一個想問的問題, 該區討論串是關閉回文了嗎? 意思是我手上的那是老古董...早就得丟了別用了?

3. 另在PCDVD的一個討論串中有提到 該電阻是560歐姆 . 但我的燒剩的看來應該是1K的... 他的沒燒黑, 那我換用他指的560歐姆的會不會較好? 會不會改天變成不燒R21而燒別顆?

网友:
用標題去搜尋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了 !!!

七盟ST-300BLV 5VSB過高
http://bbs.pigoo.com/thread-11510-1-1.html

网友:
電阻長期處在高溫的情況下也會如此
建議你先把它解焊量測看看
如果沒有開路,那它應該沒壞
不放心就依阻值換一顆就好了
而你要查的應該是造成那電阻發燒的原因

依你目前使用情況
我想把所有電解電容換掉
應該會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