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p 19吋 LCD (4:3) 螢幕會自動進入睡眠模式後....關機

楼主(2012-11-23):
Philp  19吋  LCD  (4:3)  螢幕會自動進入睡眠模式後....關機

螢幕打開後, 畫面一下子就消失, 開闢按鈕上的燈會一閃一滅三次後( 疑似進入睡眠模式) ,  開闢按鈕上的也燈熄滅;

再壓開闢,  還是一樣的情形, 請教各位先進, 應該從那兒著手呢 ?

网友:
AD驅動…
拆開拍照PO上吧!
不然就送修

楼主:
1. LCD 電路板全圖
2.AD板全圖
3.右上角三支腳的元件,好似變色了.
3.AD板疑似故障零件(右上角零件已變色)jpg.jpg

楼主:
各位先進, 還有什麼需要補充說明的嗎

楼主:
謝謝網友的關切, 這個問題已解決了, 解決方法.....依然是以WD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網友的關切, 這個問題已解決了, 解決方法.....依然是以WD40... ...

所以是~~開關卡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 還有什麼需要補充說明的嗎

SW按鍵開關更換

网友:
WD40不持久~
要用印度神油~ 喔不是啦~按鍵直接換掉,按鍵很便宜

楼主:
不是SW的問題, 僅是對AD板子噴 WD40 (除銹劑)

网友:
這麼神奇~
按鈕老舊可能性比較大,建議換掉.
避免出現常態性OSD

恭喜完修.

网友:
很久以前我有修過一台Acer 17"..型態有點忘了..好像是al1719的樣子...

問題是過電完全不亮...

拆下來看整個AD板都是油...不知道是WD40還是電子清潔劑還原劑之類的...

我用酒精整片洗一洗後...

裝回去就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