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元件有否可替代品? <SM6T15CA>

楼主(2012-11-23):
大大們~~您們好~
小弟在處理一件工業電腦無電源,查到此顆元件短路~
找DATASHEET後,判斷應該是...

SM6T15CA  "ST"
SMD code: LX
雙向類型

不好意思,小弟對電子元件了解尚未深入 ><.
想請教下,此顆元件是不是TVS DIODE??
要如何找替代品??

网友A:
data sheet 看到這樣   你已經很厲害啦  我想你欠缺的 只是[勇氣]
  code: LX 雙向類型
所以 你找兩個 單向類型14~15v的TVS DIODE   串聯且極性對接 --|>|--- ---|<|----

一般具相當規模的 電子材料行 也會賣TVS DIODE  瞬間W  你再與店家看看
我記得 高雄長明街 禾樺電子有賣TVS DIODE 店內也有datasheet
外縣市 我就不清楚

露天這家  問問看  我亂找的
SMBJ 突波 吸收 二極体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3618997#au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sheet 看到這樣   你已經很厲害啦  我想你欠缺的 只是[勇氣]
  code: LX 雙向類型
所以 你找兩個 單向 ...

SIMON1016 大大~~ 謝謝您的幫忙~
我再去買回來試試看^o^~
其實我手上有,36v 500w 單向的 = =///

但我想應不能代吧...
總之先買符合規格的回來試^^
再次感謝您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