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3703 奇怪現象

楼主(2012-11-23):
昨天修了一台VOTO C3703機器,拿到這台之前已知這台曾經維修過了,但不知維修過幾次,原故障情形為亮橘燈且按下POWER按鍵並無任何動作,拆過機器發現裡面電容曾更換過且目測全部電容並無大肚子,不過知道這台的通病皆是CS303及CS304這兩顆電容在搞鬼,於是將此二顆電容更換,原本應是1000uf10v 但這台被換成了1000uf25v,於是我也換成1000uf25V的電容,換好後馬上測試即可正常開關機,且有訊號了,燒了二個多小時的機自動關機了,再來就又橘燈了,就算電源線拔掉再重插一樣是橘燈,不得不只好再拆了,這次換成了1000uf35v的了,一樣二個多小時後自動關機變橘燈,也不能再開機了,剛想說不然所有電容全換掉好了,於是電源板的線全拆了要開始拆電容時想,如果我這時再插電測試不知會如何?結果又正常了,這次還沒再燒機就先來貼文請教各位前輩們,這是什麼情形啊?我該往哪個方向查找,或是哪裡出了問題,麻煩各位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紅框處電容為CS303及CS304

网友A:
感覺問題在主板上的電容

网友B:
拿一塊好的電源板 ,測試就知道,是電源板或是主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問題在主板上的電容

我來把主板的電容全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塊好的電源板 ,測試就知道,是電源板或是主板故障

手頭沒有好的電源板可測>_<

网友C:
~~二個多小時後自動關機變橘燈~~

去年我的VITO 3703也是同樣狀況!

查橘燈後︰AD板給POWER的啟動信號是否還有?

我的是還有。換延線上的光偶後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來把主板的電容全換好了

先電源單板起動接負載看看正不正常
如正常那就主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個多小時後自動關機變橘燈~~

不知大大您是換哪一個光偶,還是板子上的光偶全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大您是換哪一個光偶,還是板子上的光偶全換了

啟動信號進來---通過光偶---一次側    至於是哪棵,記不住了。

橘燈不開機時,再按開機鍵是否會出現啟動信號?如果不會,那可能是AD問題。

或是直接啟動POWER看是否正常。

网友:
個人猜測~~你可以拆開讓他繞機~當她壞掉看電源版ON/OFF有沒有5V如果有看各組電壓多少?

個人猜測是店員板問題 應該是SCR動作~當機了不讓12跟24V輸出

楼主:
今天又燒機怪的是我這次並沒再更換任何東西  燒機約半小時就自動關機了,而且連燈號都不見了,真的是怪怪的電視

楼主:
剛再把電源板的所有接頭都拔下再重插上就又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再把電源板的所有接頭都拔下再重插上就又正常了

大大您好
是否能向您請教板上
DS102
此顆零件的種類及規格
謝謝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好
是否能向您請教板上
DS102

DS102是穩壓二極管

网友E:
高壓板保護迴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壓板保護迴路異常!!!!!!!!

請問大大那為何只要把電源板所有接頭重叉後就又恢復正常呢
如果只重叉電源線是沒有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那為何只要把電源板所有接頭重叉後就又恢復正常呢
如果只重叉電源線是沒有效的 ...

~~~把電源板所有接頭重叉後就又恢復正常呢
如果只重叉電源線是沒有效的~~~

我那一次也是一樣!!
但是成功啟動的比率越來越低。

很可能就是電源板無法啟動!
~~~~~~~~~~~~~~~~~~~

剛才沒看清楚
我只是插拔AC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電源板所有接頭重叉後就又恢復正常呢
如果只重叉電源線是沒有效的~~~

量過電源板上所有光藕均正常,老實講真的不知什麼原因了,只好先不管它繼續測試著(當電腦螢幕用),前兩三天一樣看不到三小時就會自動關機,也必須一定要重拔電板所有線才能正常再使用,哪知這一兩天居然沒有發生過自動關機情形,從早上八點開店門就開機到晚上九點再關機這中間都是正常的,不再自動關機了,這種情形我真不知是哪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