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45Z9D CRT故障請益

楼主(2012-11-23):
小弟的電視TOSHIBA-345Z9D電視故障,畫面如圖片所示

(但勉強可看到人影),聲音正常,請問高手門幫忙判斷是哪裡出了問題,或是有相同經驗提供,提供切入點讓我diy維修作為參考,

感恩不盡、謝謝大家!

网友:
兄弟阿...
等一下你就要被大老們念了...

楼主:
樓上大哥,不好意思,小弟初發文,有格式不對,請多多指教!

网友:
肯定的是:這台一定要開腸
陽極帽放電後,板子都拉出來,
先查電容,反面查銅箔,不行再補像片

楼主:
您好,目前目視結果,電解電容部份無異常突起。

网友:
樓主PO的圖.很難準確判斷故障處.
僅能簡單來說:高壓部分出問題.
先從管座著手.
若還是不行.操高壓附近電容(CRT電容少有突起.頂多漏液)

楼主:
請問大大門,有沒有可能是D2400A、A3837這個元件燒掉?

网友:
D2400A、A1837看來像是管座板紅藍綠三槍
先抽出母板看看高壓變壓器腳座有沒標示電壓值,測量
出歸線,我會查高壓變壓器周邊
先說,我不是專業

楼主:
目前沒有高手救我.....小弟都不敢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高手救我.....小弟都不敢動啊!!

依經驗判斷.此機似乎有兩個問題.建議先從陰極電壓著手看看.就是高壓旁有一顆電解電容.容量大約為4~33uf耐壓為250v.量看看+極是否有200左右電壓.若沒有一點電壓折可能前面限流的水泥電阻掛ㄋ或是虛焊ㄋ.若是電壓約過低就換掉此電容.如果此處電壓為200正確.那就改測量G2(高壓管座從背面左邊屬來約第2或第3腳位.有一顆高壓102P上下電容接地的那一腳位)電壓是否1000V無法隨著高壓上的VR有所改變.若是無法隨VR改變.則注意高壓VR下方是否有接地腳.是否虛焊ㄋ.若無接地腳..電壓依然無法隨VR改變.那可能是VR掛ㄋ.就要改線路.若有改變~那此狀況就得從影像訊號著手ㄋ..就會有點小麻煩..影像訊號部分..東芝的來說..請先注意小基板上面的服務檢測開關...東芝老機器此點還蠻容易氧化的喔..一般維修會用跳線直接短路捨棄開關.以免日後還是會不良.到這裡狀況若還是沒改善...就得注意色解調IC的Y輸出的腳位.東芝通常都還會有一顆晶體作為放大用再接往小基板.此晶體得注意一下...若到這裡還是沒改善(應該不可能)...那只有從ABL下手ㄋ.但是東芝ABL方面不太會故障ㄟ.以上這些是小弟我對東芝的經驗.提供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謝謝大哥指教,小弟先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