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PANASONIC TC-32MTG 不開機 時好時壞

楼主(2012-11-23):
大家好,小弟又來麻煩大家了,小弟家有一台國際 PANASONIC TC-32MTG 最近開始會出現待機時有紅燈,
開機時會有綠燈,但是背光不亮,沒有聲音,一但出現這個狀況時,不論用電源開關還是搖控器都沒辦法關機,
就只能拔電,
但是有時重插後又可以開機,還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忙給個方向追查,謝謝

1.該機種的電源是由外部變壓器輸入24v,目前不論有沒有正常開機24v的部份輸入到AD板的部份都維持在23.8上下0.1,
   待機時大約都有23.9

2.高壓板在待機時直接給啟動電壓5v,高壓板可以直接點燈,在能正常開機時AD板也會提供5v給高壓板,
   但是在異常時電壓就是0.多V

3.目視AD板上的電容沒有突起,鋁殼電容看不出來好壞

AD板

這塊板子看起來好像跟電源有關,會有影響嗎?

网友:
建議你先把主機板DC-DC的部分電壓先量測有一個ADJ 的5腳IC是24V進去穩壓成12V輸出(沒記錯的話有點忘了)

看這組有沒有正常

這個12V會經過一顆FET做切換看有沒有切換成功

其實可以先確定你電源板是否好的

因為你說沒背光也沒聲音跟影像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大的指導.
AD板上有四顆LM2576S 有三顆的腳位電壓 - > 24;5;0;1.2;0
另一顆 24;12;0;1.2;0 看起來好像正常,正常開機時這幾顆的電壓也都沒有變動
不正常開機時也是一樣,
另外在正常開機時,圖四的rNSP那顆會粉燙....那是正常的嗎?...

電源是外接一顆大顆的變壓器,拆開看內部有兩顆100uf/450V 拆下來量測實際是89uf/91uf..
這兩顆還能使用嗎?....

楼主:
最近檢測後發現..異常時高壓點燈的電壓沒出來,都會是0V

由高壓點燈的線路往回找,找到圖中有一顆 CR-16(很像是電晶體)

電源開關on 但無畫面時,高壓點燈0V,圖中紅線也是5V,藍線有箭頭的部份過了那顆電阻後0v

電源開關on 有畫畫面時,高壓點燈5V,圖中紅線也是0V,藍線有箭頭的部份過了那顆電阻後5v

想請問一下大家,那顆cr16是用來做什麼的...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檢測的嗎?...謝謝各位

网友:
1117 電壓有問題

楼主:
謝謝BEER大..小弟愚昧....想請教1117是在圖中的零件編號嗎?..還是晶體型號呢?..

剛剛去檢查AD板上沒有1117 不過有三顆CC33P 輸出3.2V...兩顆CC25P 輸出2.4V  異常或正常時 都輸出都一樣,輸入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