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電斷路器的測試按鈕按會跳脫就一定是好的嗎?

楼主(2012-11-23):
之前都會不定時按按看熱水器漏電斷路器的測試按鈕
最近乎然想到測試按鈕是什麼原理可以測試漏電斷路器是否正常
有沒有按測試按鈕會跳脫但實際上漏電時卻無法正常動作的情形
所以我就自己試試看將漏電斷路器(220v)負載端任一端用導線
連到牆壁(牆壁是溼的)我想這樣應該會造成流進流出電流不相等的漏電狀況
可是漏電斷路器並沒有跳脫
請問是我的法方不對還是真的漏電斷路器有異常

网友:
唬唬唬~
超讚的專業資料
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vr.ncue.edu.tw/esa/a1002/ch02.pdf
這裡有許多相關的說明....

圖文並茂,真是詳細的說明,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vr.ncue.edu.tw/esa/a1002/ch02.pdf
這裡有許多相關的說明....

居家水電節能實務和安全 全課程資料
http://www.vr.ncue.edu.tw/esa/index.php?choice=a1002

楼主:
謝謝et1109和test123提供的資料,不過裏面並沒有找到測試按鈕的動做原理,只找到一張有含測試鈕的電路圖
但我不太懂圖中測試廻路線圈是作啥的,所以也不太瞭解它是如何動作的,有人可以幫我解說嗎?

在還沒找到這上面那張圖時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如下圖這樣,廻路一端不經過ZCT來造成電流進出不平衡以測試漏電斷路器的功能(這圖是我自己改的)

我的測試方式如圖所示如果我將西裝兄換成導線直接觸碰牆壁(大地)應該也會使漏電斷路器跳脫,為什麼我試卻不會?

所以請問到底是測試法方不對還是漏電斷路器有異常

网友:
ELB都會標動作電流吧,大部分不是30mA嗎? 沒到應該不會跳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et1109和test123提供的資料,不過裏面並沒有找到測試按鈕的動做原理,只找到一張有含測試鈕的電路圖
但 ...

地線--電力公司進來的地線為準,與地板上的接地有阻抗的

示意圖:

所以漏電電流過低無法動作(以上是以個人家中測量數據--僅供參考用)
要它動作可能要於負載端 + 串接低於3.5K阻抗接到AC(地線)(105V/0.03A)漏電流大於30mA,可能才會動做吧~~~
或是將AC1用一導線直接串接到負載 +端(不經過漏電斷路器)

网友:
  漏电保护器就是利用不平衡电流的原理实现自动断路的。有的还带有过电压保护。

  漏电保护器使用中已说明,不得采用负荷端直接对地短路的方法测试断电机构,会造成设备损坏的!楼主您尝试的测试比较危险哦!如果墙壁对大地电阻过小的话,瞬间电流挺大的。

  所幸楼宇接地电阻一般都很大的,只要你不是住底楼。比方在六楼的话,接触火线最多麻那么一下下。110V交流相比220V要好得多。

  之前我在三楼就徒手接触过火线,我们这里是220V的,当时穿了普通胶鞋,被电了一下,一身冷汗,过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線--電力公司進來的地線為準,與地板上的接地有阻抗的

示意圖:

這次用5w的小燈炮直接從插座的N線跨接到漏電斷路器,會跳脫了
可惜沒有大一點的限流負載可測試倒底幾mA就會動作,
我比較納悶的是,人體站在地板上去摸L線就會被電的譏譏叫了
而用導線直接觸碰L線與地板這樣的電流應比人摸到的更大才是,但竟然還不到ELB跳脫的程度
所以我又有個疑問了
到底人體扶著潮濕的牆壁觸碰L線和用導線直接觸碰L線與這面潮濕的牆壁,何著所流過的電流大
導線電阻值遠小於人體電阻值,用導線觸碰濕牆壁流過電流不是應該比人體觸碰的電流大嗎?
這樣都還沒達到跳脫的電流值,那人體觸碰不就永遠不會跳脫保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用5w的小燈炮直接從插座的N線跨接到漏電斷路器,會跳脫了
可惜沒有大一點的限流負載可測試倒底幾mA ...

到底人體扶著潮濕的牆壁觸碰L線和用導線直接觸碰L線與這面潮濕的牆壁,何著所流過的電流大---導線流過的電流大
導線電阻值遠小於人體電阻值,用導線觸碰濕牆壁流過電流不是應該比人體觸碰的電流大嗎?---
這樣都還沒達到跳脫的電流值,那人體觸碰不就永遠不會跳脫保護了--- 若是以 110V 計算,人體阻抗必須低於3.6K才會達到 30mA才可能跳脫保護,正常人應該不可能吧?

漏電斷路器一般是設計在用電設備是否漏電才啟動保護,並不是為了會電到人而設計的吧?
一般家庭若是想不被電到,應該將電器裝置人體可以接觸到的地方(外殼)接上地線,隔絕人體接觸到相對足以被電的電壓差~~~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