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ST3500418AS 送電馬達不會轉疑問

楼主(2012-11-24):
各位大大你們好,小弟手邊有顆這個硬碟

他的狀況是這樣的,送電的時候硬碟盤不會運轉,我有拆下他的電路板通電,有箭頭的地方會發熱,可是是溫溫的,畫圓圈的地方我想請教各位大大,那個是保險絲嗎?因為他的旁邊是寫V而不是寫F,我量的時候他是斷路的狀態,如果都不是這些問題的話,我買正堂的電路板來換會正常嗎?我更換的時候需要連左上角的BIOS一起換嗎?會不會還有其他鎖碼的問題?請大大們幫小弟解答了 感謝!!~

网友A:
1.是不是保險私?...........不知道,照片中反光太亮無法辨識

2.左上角?..............那應該不是硬碟BIOS

3.箭頭處那個是巨積LSI生產的主控制晶片,溫溫的......無法判斷好壞...

4.請勿使用錯別字,不管你啥壞掉.............除非你很隨便

你主述主軸馬達不轉............有沒有清理過控制PCB上連接主軸馬達腳位
的接點?

主軸馬達如果壞掉換啥應該都一樣不轉...

网友B:
版大好
1.先測量一下馬達那三個接點對地阻值,如短路則主控IC掛了。
3.更換板子需要同板號
4.故障的板子上的BIOS焊下來,焊在好的板子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大好
1.先測量一下馬達那三個接點對地阻值,如短路則主控IC掛了。
2.

為何需要植回原BIOS

网友D:
聽說這棵7200.12有些馬達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為何需要植回原BIOS

依我知道是舊BIOS裡面有儲存我們當初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保險私?...........不知道,照片中反光太亮無法辨識

2.左上角?..............那應該不是硬碟BIOS

大大您好我有重新拍了一張照片,零件上面是寫8H 電路板上是寫V

我指的BIOS地方不小心打錯了,正確的地方在右下角沒錯,我也有清理過PCB板上的接點了還是一樣,小的不才 我是沒有發現有什麼錯別字,請大大指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好
1.先測量一下馬達那三個接點對地阻值,如短路則主控IC掛了。
2.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有個疑問是你說三個接點對地阻值是指電路板上的三點嗎?我是有量過電路板上的三點對螺絲洞的阻止是無限大,所以應該是沒有短路,我也是在掏寶網上看到說要連BIOS都要焊到新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說這棵7200.12有些馬達有問題...

是喔!~謝謝大大提供的資料,請問可以怎樣測量馬達好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知道是舊BIOS裡面有儲存我們當初的數據

筆記~謝謝大大提供的資料!

网友:
你乾脆先找顆同廠牌型號硬碟,將硬碟控制器(就是那塊PCB)替換上去,
看主軸馬達會不會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