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調整電壓的筆電萬用變壓器,是怎麼變壓的?

楼主(2012-11-24):
前陣子逛3C賣場,有看到類似的產品,只是不解,一般都是手動調電壓,
這款號稱可以自動變成筆電所需電壓,看起好神奇喔,但就是想不出他是什麼原理?
有大大知道嗎?

產品

自動變壓

感覺真的很神....

參考網址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2241836

网友A:
那個產品我去看了一下,居然發現到已停售,在想會不會是有什麼問題?

看它在使用時,要用 USB 來連結,可能自動偵測的原因在這,也許內部有一判斷機制,然後將結果送到這台 "萬用筆電變壓器" 以輸出正確的電壓值。

不過,感覺上使用這類產品有點給它 “冒險”>_<,想想如果判斷錯了的後果,另外所有廠牌及新舊筆電都可正確支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產品我去看了一下,居然發現到已停售,在想會不會是有什麼問題?

看它在使用時,要用 USB 來連結,可 ...

所以可能是,偵測USB 5V電壓是否有正確輸出?

預設12V輸出,如果USB 5V輸出沒達到就加電壓直到USB正確輸出5V?

的確這東西用起來很刺激啊

网友:
USB的部份是固定輸出5V.
電源接頭部份是由4個接腳點構成. 規格內寫到 "接頭內建識別IC功能"
猜測接頭內有對應的數據, 可以改變電源輸出條件!

网友:
忘了說,那個電源的接頭,還有個特殊的卡,用來對付一些 “搞怪”的 NB。

网友B:
其實我有一顆車用的,
我是不懂原理啦,不過他的那顆接頭有4個pin腳,
我有拿電表量過,其中有兩腳量起來有阻值,
輸出電壓不同的頭,阻值不同。

還是我乾脆把他本體給拆了,然後給大家研究一下。
就怕裝不回去,因為外觀無螺絲.....

网友:
這種其實有危險性,萬一設計的不好把設備給燒了,可就划不來了,而且設備應該有個最低啟動電壓,萬一判斷失誤可就不得了了,我覺得還是用固定電壓的比較好,再來是他能提供多大的電流,也是個問題,有些筆電尤其獨立顯卡的,電流需求可不小,上面寫能輸出的電流還不小90w,不過和變壓器比起來圖片上感覺不大台,實際上輸出如何還有待研究。

网友:
這個真的可以好好研究看看!
如果不告訴你筆電的型號,就算用「人」來量也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判斷所需的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有一顆車用的,
我是不懂原理啦,不過他的那顆接頭有4個pin腳,
我有拿電表量過,其中有兩腳量起來有 ...

是的內有不同的電阻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看來是在接頭上有偵測的回路,
才能正確的輸出電壓。

回gameuse大,你還是不要拆吧,萬一有什麼閃失,
日後又要用到那個接頭,那就很麻煩了。

网友:
會不會是以一開始最低電壓提供
電壓慢慢升,升到開始吃電流
就固定起來
小弟猜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