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這顆N MOSFET資料或代用品

楼主(2012-11-24):
T-COM板上的 板號QDI V32B C3
目前這顆是在正常板上拍攝的

而壞板上..這顆燒毀..
使用一般長用的下去代用..空載時..正常
上負載.就沒OUT了..
拆正常板的過來上負載就正常了

本已為是PWM有問題所以用正常板來測代用品..結果一樣不行

网友:
論壇的SMD 編號表沒有這一個編號嗎?
除了是要確認是N-MOS外,改用VGS較低的試試看,有的MOSFET VGS電壓較高,代用下去無法啟動,這點舊文中有提過了。
另外是那一部筆電上的可說明一下,或許專修筆電的大老有也說不定。

楼主:
老大編號表我查過了..沒這顆
這不是筆電上的..
是T_COM的..我來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編號表我查過了..沒這顆
這不是筆電上的..
是T_COM的..我來改一下

方便的話記得把那一個型號也帶上喔!

网友:
不太確定
有點像ZETEX BCX70K 參考看看

http://www.diodes.com/products/catalog/detail.php?item-id=8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