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日光燈1對多安定器,如果在燈管與安定器間加入開關

楼主(2012-11-24):
請教

日光燈1對2 or 3 or 4 的電子安定器
若在安定器,與各路日光燈管間,加開關,選擇哪一路開啟,哪一路關閉

這樣電流流過開關,是否會有危險性?
高壓高頻電流?

感謝 m(_ _)m

网友:
安奶甘吾套當?
若是手或腳有濕濕時去給它按到...
不就...

网友A:
如果安定器屬於整體保護,則切離單一燈管會導致所有燈管熄滅
如果安定器沒有無燈管保護,則切離燈管會燒毀安定器
如果安定器有隔離故障燈管能力,則可以切離單一燈管,不會影響其他燈管點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安定器屬於整體保護,則切離單一燈管會導致所有燈管熄滅
如果安定器沒有無燈管保護,則切離燈管會燒毀 ...

明白了,不過我不會看有沒有良好的『保護』,同時手邊這些也是便宜入手…

故不應輕易嘗試

乖乖用簡單的一對一好了

网友B:
嗯~~ 醬想就對了
不要在高壓輸出處做開關
除了考慮瞬間負載的變化外
也需想到線長對自激式諧振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醬想就對了
不要在高壓輸出處做開關
除了考慮瞬間負載的變化外

線長應該只有30㎝以內
開關一定在燈具附近,是可移動的設備

那個自激式諧振…
今歹勢,不懂啦~

目前入手的 Philips EB-S 236 TLD ,可只驅動單燈管
這款夠高規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長應該只有30㎝以內
開關一定在燈具附近,是可移動的設備

windata大
我剛剛有去沒屋頂看hilips EB-S 236 TLD
感覺上還不錯哩!
哇~C/P值高喔!
感覺瞞心動的...好想去殺幾個回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