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筆電光碟這個勾勾叫什麼名稱(已解決)

楼主(2012-11-24):
這是ASUS M2400的光碟機.箭頭跟箭頭本來是連在一起.但是斷了以後.就翹了起來.
目前這台光碟的使用.電源沒有問題.光碟片的按進出非常順暢.
但是資料的讀取時好時壞.也就是說.有過電.但有時候抓不到光碟..有時候可以.
(請問這叫什麼名稱.我想買來換下.看看會不會痊癒..)
這個時候.我眉頭一皺.發現案子不單純..目前直覺讀取問題的兇手.就是這個斷桿.
可究竟是或不是.有請各位青天大老爺明察秋毫.幫幫有苦難言的光碟機伸冤啊.感恩蛤

网友:
以正常來說應該跟那勾勾沒多大關希 , 應該是光碟機接觸點接觸不良所產生 ,
可以用清潔劑刷刷接點看看..或是用清潔劑擦拭光碟機磁頭..   試試看吧!

楼主:
以正常來說應該跟那勾勾沒多大關希 , 應該是光碟機接觸點接觸不良所產生 ,
可以用清潔劑刷刷接點看看..或是用清潔劑擦拭光碟機磁頭..   試試看吧!

什麼!竟然沒有關係!我我..我被這問題打敗了
謝謝oscar168大指點.這就去擦拭接觸點

楼主:
剛才看那接觸點.實在新得不能再新.可是oscar168大說的接觸點.實在又有道理.想了又想..
突然想到.那斷片晃來晃去.會不會影響了接觸點..
於是把筆電 拿起來.光碟斷片置下.安裝進去.ok..
再把斷片平行或置上.讀不到.....還講究姿勢來著啊.
搞定.謝謝oscar168大

网友:
我也有一台m2400的舊筆電,現在還拿出來使用中,這個東西我也不知道用意為何,不過給樓主推一下這個主題,我也興趣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