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VK3222 不過電-按無電源

楼主(2012-11-24):
BenQ VK3222 這台是32吋 液晶電視

上電按電源鍵沒反應,電源燈不亮

拆開一看,沒什麼異狀

一開始先量PI板跟AD板的連接的電壓,完全沒電壓

然後往POWER量,先量保險絲,保險絲斷了

看樣子保險絲附近有短路

量整流橋,+-短路,心想應該是整流橋短路了

拆下整流橋量,沒壞....

繼續往後找,先找鎖在鋁片上4顆MOS

先拆下兩顆同樣的 POWER MOS,其中有顆mos三腳短路了
這顆MOS上面標是 ST廠牌
plonk6ozfp   (其中的 有個字不知道是 l(L) 或 i(I) 或 1(數字),還有 0(數字) 跟 O(英文)  )
gk2jl v3
chn 845

一直查不到 是那顆規格
最後去問朋友才知道是 600A 10V 35W
手邊剛好也只剩兩顆 K2996 POWER MOS (600V 10A 45W)

把壞掉跟沒壞掉的兩顆 MOS 全換成 K2996
上電,有電源了
完修

最後請問一下,可以推薦一下品質好耐操的 POWER MOS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Power MOS會短路,不大單純哦!建議觀察一段時間比較保險!

网友:
第一次遇到MOS-NG!!以下要列入600V 10A..
感謝分享

网友:
覺得讓它再燒機久一點長達八小時以上比較OK

网友A:
P10NK60ZFP N-channel 600V-0.65OHM-10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CS/P10NK60ZF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NK60ZFP N-channel 600V-0.65OHM-10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57200/STMIC ...

感謝狼大提供pdf檔
另外請教狼大
是否可以推薦耐壓品質好的 POWER MOS
謝謝。

网友:
一般大廠出的都有一定品質,ST、IRF、英飛凌等都不錯,但再好的MOSFET遇到驅動異常還是會掛點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才剛過三年就掛。。。。

网友:
感謝分享…多多學習了…

网友:
手氣很好喔~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多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