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 Intel CPU 在 2014 年要改為 BGA 了

楼主(2012-11-24):
目前主機板大多採用可更換式,也就是使用 LGA 的方式,這種方式,我想大家都很習慣了。

在網路上看到的消息,Intel 有意在 2014 年將目前的 LGA 方式改為 BGA 的方式,如果消息為真,那麼將來要升級(CPU)就給它很 XXDD 了。

其實這種 SOC (System-On-Chip) motherboard 的觀念在以往常看得到,像一些工業用的主機板,就是直接把 CPU 銲死在上面,為何 Intel 又要來這套呢?

PO 些轉貼的來源:

--- 轉貼內容---
We've been hearing for many months that Intel is planning on transitioning from the current LGA package to the BGA package. We could start seeing this trend with the upcoming Intel Haswell processors in 2013 as some companies will be launching SOC (System-On-Chip) motherboard designs that have the CPU, GPU and the northbridge chipset (PCH) all on a single die that is soldered to the board. Sites in Asia are reporting that Intel Broadwell processors will be using just the BGA package, which means that the era of socketed motherboards might be coming to an end this decade. What will this mean for enthusiasts and motherboard makers? The BGA package attaches the processor permanently on to the mainboard, so this will more than likely grea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motherboard models to pick from and maybe even the processors. Intel Haswell processors are due for a Q2 2013 launch and Intel Broadwell 14nm processors are due out a year later in 2014. This means we have well over two years for this to happen if it is true and a ton can happen in that amount of time!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but all of our sources say that this is the direction that PCs are headed.
----

原址:http://www.legitreviews.com/news/14561/

网友:
不會啦~
Intel的支持還是有分 Server/Embedded/Desktop/Mobile/Ultra
目前聽到的都祗有Ultra(for Ultra NoteBook)的部份有這個計畫..
Platform的細節就不多談了!

网友:
感覺應該不會這麼做,除非是筆記型電腦比較有可能這麼改,桌上型的話,這樣他反而會賺比較少,原因是他不能賣晶片,目前整合橋,都是賣晶片,出公板,給他們去模仿或改良,自己不負責賣板子和銷售部分,一但他們經管賣板子加cpu,那些主機板商可就不會和他買晶片了,而且他們還要幫客戶做保固,不會比較吃香,再來是就沒有挑選零件的可賣性,能挑零件的話理論上會有不同搭配,應該會賣比較多。

网友:
等等!!
那這樣不就跟以前的電腦CPU差不多了

网友A:
這是真的 以後全面改BGA

CPU會直接焊在主機板上面

情報是我跟Intel內部的人聊天跟我說的

可是這樣搞 以後都不用升級CPU了

Intel 都把南橋整合到cpu裡面 現在只剩北橋

以後很有可能只有一張板子 上面一顆CPU

CPU 還把南北橋的功能都包進去

CPU旁邊還有個GPU 焊在一起

連顯示卡都不用買 直接內顯

楼主:
這一招狠哦?INTEL 會不會賺太多了 >_<,擋了多少業者的財路!

希望 AMD 不要來這一套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真的 以後全面改BGA

CPU會直接焊在主機板上面

>情報是我跟Intel內部的人聊天跟我說的

難道你認識Intel內部設計CPU或高層的人員? ...

网友:
這樣以後主機板 壞的才有人要修~不然主機板都太便宜~
有好有壞~
~

网友B:
這樣以後就是挑一顆cpu買回家裝上機殼就可以用了嗎?
會不會連機殼多不用買啦!
難不成 intel對pc產業想整碗端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以後就是挑一顆cpu買回家裝上機殼就可以用了嗎?
會不會連機殼多不用買啦!
難不成 intel對pc產業想 ...

哈哈 ~ 世界經濟不景氣
說不定喔

反正 PC產業 ,他算是龍頭中的龍頭,他說了算
只是這樣 , 會不會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所以...........個人覺得不太可行吧 !!

网友:
這樣會有個問題, 我的主機板壞了, 我想換主機板, 不就不能換了??
變成整個換??成本增加了, 不如連 ram 也焊上去好了, 像早期的 Apple ][, 記憶體都焊在上面
台裝仿的, 才有加ic座
他會不會是指某類的 all-in-one 呢?或是筆電??

网友:
直接mount在上面可以省下LAG座的錢
只要不要像筆電散熱不良脫銲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換CPU的機率不大

网友:
這樣很麻煩喔~~~因為處理器與晶片組是分開銷售的,晶片組讓主機板廠
買回去設計出不同規格、市場定位、功能多寡的主機板。你把CPUBGA進去
那消費者怎麼買處理器?
比方華碩某張主機板功能、設計、價位我喜歡,可是他卻沒內建我要的那顆
處理器

好處是...........可能會有下列狀況...
USER:口愛大ㄟ~~~麻煩你幫我BGA處理器到XX主機板去....

不如把主機板設計為萬用板,只要安上處理器即可(內建晶片組繪圖功能),
不管是A社還是I社,通通一板通吃................主機板成為一個萬用平台

网友:
桌機不太可能... 平板電腦吧.....  不然就會再次給AMD壯大的機會之前就有一次 好像叫 Rambus, 市佔率是很重要的,還是說時間到了又再癢了。

网友:
概念不錯....符合現在人頭腦簡單的趨勢...All-in-one,
實際可行性=0
Intel再怎麼大...只要市場利益分配不均,馬上會被其他沒吃到餅的廠商聯合將你打趴.....
光是顯示卡市場上目前的兩大主流...ATI和NVidia....
Intel的整合內顯做多久了?到目前還是一直很難和這兩家相抗衡....
尤其目前ATI是屬於Intel的宿敵AMD所擁有....
AMD會願意和Intel合作推出這類型整合顯示的機率並不高....應該說是不可能....
要整合CPU和GPU,也應該是AMD自己先將ATI整合進AMD自家的CPU之後才有可能....
至於NVidia...如果它願意和Intel合作作成整合主機板...
那就等於叫它放棄掉目前佔據它相當大比例(應該有超過70%)的晶片組零售市場營收了....
等同於叫NVidia關門回家吃自己....
再來就是主機板廠....
Intel目前的主機板也都是委請其他主機板廠代工,它自己並無主機板場....
作成整合主機板,其實也和上述概念一樣,你要叫這些主機板廠放棄零售市場....很難吧?
回到消費者端來看....
市場決定一切,消費者會不會願意買單呢?
媒體的力量我想還是相當大的....很多時候市場的銷售量是受到媒體的左右的....
一旦全部的平台都整合在一起而無法隨心所欲撘配時,那就沒有東西可以比較了,還要測評什麼?
而當這些測評網站的編輯們都面臨準備要捲舖蓋回家種田去的狀況時.....
就會開始出現一面倒的唱衰噓聲和批評....
以現況來說,佔有不少比例的消費者會依據測評網站的內容購買電腦....
如果這時AMD仍然堅持原有的架構,隨消費者喜歡自行搭配組合....
個人覺得,很快Intel就會被打趴了....

网友C:
聽說一切都是聽說,所以不用緊張啦
前些日子參加INTEL銷售會議時並沒有聽到他們有此計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聽說一切都是聽說,所以不用緊張啦
前些日子參加INTE銷售會議時並沒有聽到他們有此計劃 ...

+1
目前僅有Laptop/Tablet會往這方面走, 主要是省電低耗.
Desktop/Embedded/Server的CPU都還是有腳的...

最少, 到2014年前的Roadmap都是這麼 "寫" 的~

网友D:
想要1家獨大,得先賣得超級低價、把對手全部KO,然後才能1家獨大... 試問Intel資本夠大、
撐得到對手全部趴下嗎?

如果真想1家獨大,1定會招來所有對手聯合起來對抗,連本來與Intel合作的周邊公司也都會倒戈,
大家覺得Intel真能吃下原來一起合作的周邊公司的所有工作嗎??

而且這是不歸路,一旦背叛了一起合作的夥伴,不但無法回頭,而且當他在開發新的周邊介面時,
還會遇到沒有任何周邊廠商願意和它配合的窘境,因為大家都看過Intel翻臉不認人的情況。

仔細想想,Intel真的敢做、又真的作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1家獨大,得先賣得超級低價、把對手全部KO,然後才能1家獨大... 試問Intel資本夠大、
撐得到對手全部趴 ...

其實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相對的,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打開 intel 發展史,這種歷史屢見不爽。

相信否,哪天 Intel 和 AMD 統一戰線了,我想大家也不會覺得奇怪。

IT 產業跌破多少專家的眼鏡,很多事是不可預料的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