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技嘉GV-86T256H缺件

楼主(2012-11-24):
圖1中原本只缺C22去跟認識的店買零件時他順便把C1234跟C585一起換掉了
可是換過的貼片比原來的要小顆,這樣正常嗎
拿回家上機測試時可正常開機也安裝好驅動
關機出門回到家後要開機就開不了
按下開關風扇只噸一下不過電
今天檢視板子發現圖2中C998缺件
這樣會造成短路不開機嗎

楼主:
小弟不才~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第一張圖的電容,看起來是沒焊接好!!  捕焊試試看!!

缺件是否會影響功能要看這個零件的功能在那裡了???  沒電路圖,也不知道怎麼說ㄋㄟ??

网友:
板子上有元件短路了,造成電源跳保護,您可以參考此篇,應是這片鐵板燒的通病........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218&highlight=

网友:
貼上同一張顯卡原廠零件給你參考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指點
那這2 張圖ㄉ貼片電容要如何得知型號勒
小弟是初學者只會換換電解電容
板子上ㄉ小貼片還不知道如何看型號
一些專有名詞也不懂,該如何下手

网友:
拆起來後拿電容表起來測量後在買來換吧

這樣比較準確一點

网友:
我認為撞件,還不至於讓系統短路,要先查主板的元件有無短路,我會先查電容及mos,沒問題再燒,就要考慮電源控制ic,最後才是貼片電容,但一般換pwm後還燒,我就棄修囉~~祝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