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SR-8631)觸控玻璃按鍵異常請教

楼主(2012-11-24):
Dear 大大們
想請教一下小弟家裡使用的電磁爐,每次使用按半天都沒什麼反應。

想請教一下大大們,有看過這種樣式的電磁爐嗎?
可以提供小弟一些方向測試。

网友:
確定式觸控的嗎? 如果是+-薄膜開關過操磨損
我手中各式薄膜開關線路片,維修還沒遇過完全相同品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因為它是一整塊的強化玻璃,所以小弟猜測應該是觸控式的吧,我從側面看厚度約5mm,左側手指放在加減就可以啟動小爐OK,但是右側的的大爐手指放半天都沒有回應,所以才想請教一下大大們
有這方面的經驗嗎?感謝大大們的協助

网友:
所以小弟猜測應該是觸控式的吧
我猜測是感應試式觸控

网友:
最好拆開來看一下裏面的電路。

网友:
拆開來看電容是否有問題?!將內部電路照個像,再來隔相片抓藥!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最近比較忙,都沒空上來更新,
小弟找各時間拆開,麻煩大大們幫忙解惑

网友:
好戲上場,還沒看過這種機器的開箱文。

网友(2012-12-26):
我都會先清潔看看,不行就換~
但這款的倒是還沒遇到~

网友:
檢修第一步!!

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