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4201看第四台需要的轉接頭??

楼主(2012-11-25):
各位大老好:
2006年製造的液晶電視
上面有一插孔為ANT

看了說明書,提到需要一個【RCA轉接頭】
小弟第一次看到這種要轉接才能看第四台!!
想請問各位大老
紅色框框外面商店有在賣嗎?不知道正確名稱為??

想請問是跟老闆說要可以看第四台的轉接頭嗎?
是否為以下圖片呢?
感謝

网友A:
不曉得是不是這種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是不是這種接頭

感謝hankhu大的圖片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才會請教高手們
就液晶電視的視訊盒標示ANT
要有一個RCA轉接頭才能接第四台的接頭

所以才想說去材料行如何跟老闆說正確名稱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hankhu大的圖片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才會請教高手們
就液晶電視的視訊盒標示ANT

你要知道你的是BNC公轉RCA母還是RCA公轉BNC母
我的是BNC公轉RCA母

网友:
VITO的接口好像是ICE歐規的母座
您得買ICE歐規公轉RF母才行,RCA的端子比較粗喔!(會插不進去)

网友B:
跟你放的圖有差別 請分辨
你需要的因該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是不是這種接頭

這個是RCA轉BNC

楼主:
sam128大說的
ICE歐規公轉RF母

338849大說的
F母轉IEC公是同意思嗎?
感謝

网友:
對的!同一顆!
只是我把ICE跟IEC搞錯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放的圖有差別 請分辨
你需要的因該是

338849大
感謝您的說明
可能要等台北沒下雨再去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感謝您

网友:
不好買的話剪一段第4台線用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8849大
感謝您的說明
可能要等台北沒下雨再去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光華商場附近
今華電子有賣 15元/個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vito

VITO的接頭好像都是長這樣

如果是上圖,那您的那張貼圖就對了
經過壇內先進指點後
購買確認後可用(RCA轉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華商場附近
今華電子有賣 15元/個

338849大
感謝您的回覆
今天趁沒下雨時去金華一趟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567&highlight=vito

VITO的接頭好像都是長這樣

happy_day大
終於拍照了
不知道跟您的像不像
(RCA轉F)先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