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TACHI CVT41 吸塵器燒保險絲

楼主(2012-11-25):
親戚上個禮拜拿了一台電鍋跟一台吸塵器,
都是不過電,想問問看能不能修好。

電鍋只是單純線斷了,換了一條線,正常運作了。

這台吸塵器已經跟他奮鬥3天了,

一開始拆開就發現保險絲斷了,想說又撿到軟柿子吃。
構造很簡單 電源-->開關--> 保險絲 -->馬達

沒有其他的電路板之類的。

現在的問題在於,昨天去買了保險絲換上。
上電馬達會轉,但是大概3秒保險絲還是燒了,
而且馬達的味道不怎麼好聞。

想請教一下,是馬達壞了嗎?(還會轉喔)

网友A:
馬達到繞線組中有層間短路 ,可能要放棄.

网友B:
這台吸塵器很不耐用(客氣說法)
親朋好友有3台在我家檢修過
都是3~4年機齡
我用放大鏡觀察碳刷接觸面銅軸有刮痕
造成馬達啟動時碳刷會有細屑被刮落
會有火花產生然而造成膠味
如持續讓馬達運作保險絲就會燒斷
之前有拆x菱吸塵器馬達好的(電路板燒掉)
換過去對方又用了好幾年
自己用x菱機器馬達用超過10年還不成出包過
x立這台是買冷氣的贈品
品質就讓人oo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到繞線組中有層間短路 ,可能要放棄.

雖然不太懂原理,不過按照louis大的說法就是,
沒救了....

了解~  不跟他奮鬥了,繼續玩其他玩具。

謝謝louis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吸塵器很不耐用(客氣說法)
親朋好友有3台在我家檢修過
都是3~4年機齡

不清楚這台是不是贈品,外觀沒有看到贈品字樣。
所以,tmhsiao大的結論也是,沒救了....

哈哈~
那我就不跟他玩了,
所以有剩下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來當作殺肉的備用零件嗎?
以後遇到別的吸塵器故障可以東修西補。

謝謝tmhsiao大。

网友C:
吸塵器的串激電動機如果磁場繞組與電樞繞組線圈已經變色,表示曾經過熱,漆包線絕緣已出問題,運轉電流增大就會燒保險絲以及讓馬達發出臭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吸塵器的串激電動機如果磁場繞組與電樞繞組線圈已經變色,表示曾經過熱,漆包線絕緣已出問題,運轉電流增大 ...

港都狼仔大:應該是繞線層間短路.應先用勾錶(A)判斷.還是用高阻計(高壓計)測試.以上

网友E:
檢查碳刷最容易,但是碳刷障礙不會燒保險絲
先拆檢碳刷,再決定要不要拆馬達,這是學習上的好經驗,這篇參考看看
碳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塵器的串激電動機如果磁場繞組與電樞繞組線圈已經變色,表示曾經過熱,漆包線絕緣已出問題,運轉電流增大 ...

狼大說的內容已經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了...哈哈。
磁場繞組跟電樞繞組要怎麼看呢?

謝謝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港都狼仔大:應該是繞線層間短路.應先用勾錶(A)判斷.還是用高阻計(高壓計)測試.以上 ...

您說的機絲我都沒有,
我只有一般的數位三用電表,跟最近團購的家電測試儀。
有辦法用現有的工具去判斷嗎?

网友D:
(團購的家電測試儀)高壓計應該試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碳刷最容易,但是碳刷障礙不會燒保險絲
先拆檢碳刷,再決定要不要拆馬達,這是學習上的好經驗,這篇參 ...

謝謝 popcorn 大,
這顆馬達不知道要怎麼拆,因為只有看到三顆螺絲,是從裏面鎖出來的。

我拆下來的碳刷跟您的圖片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不知道這樣的接觸面算不算光滑。

碳刷接觸的地方看起來有點髒。拿衛生紙去擦,作用不大。

不會真的要拆馬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團購的家電測試儀)高壓計應該試的出來

太好了,晚點回家來研究。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晚點回家來研究。
感謝~

依經驗來看應該是馬達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popcorn 大,
這顆馬達不知道要怎麼拆,因為只有看到三顆螺絲,是從裏面鎖出來的。

你的故障問題在圖2銅軸已經不平整有刮傷.
不要浪費錢買新碳刷.
換新碳刷最後會跟你原有圖1碳刷狀況一樣.
馬達不須要拆.
拆了對修復沒有幫助.
除非你要取得銅線.
如要修復換顆馬達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問題在圖2銅軸已經不平整有刮傷.
不要浪費錢買新碳刷.
換新碳刷最後會跟你原有圖1碳刷狀況一樣.

不會錢花錢買啦,
如果真的有需要我會自己動手把碳刷磨平,因為它還很長。

其實我真的對馬達的構造跟運作原理不了解,(應該說基本電學都不懂....)
所以幾位大大的說法,是看得霧殺殺,
找了兩個小時的資料,稍微勾起一點小學做電動機的印象,
但是跟現在手邊的馬達還是不太像。

我還是會想知道,故障在哪裡,
因為,
他有可能是先天設計不良,
也有可能是使用者使用不當,
如果我能夠弄懂故障點或者原理,
以後也比較有機會能找到問題點。

手邊沒有其他馬達可以換,
所以最後應該是拆掉馬達,把可以用的留下,
恩,銅線有用,應該還有磁鐵。(前題是我拆得開  哈哈)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