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用在音響上的什麼零件呢?(謝謝大家~已解決)

楼主(2012-11-25):
這是音響上面拆下來的,研判它可能故障,但是實在不知道這是什麼零件。
正面的編號是:XD 0411 AH3J
背面寫著:Mexico
麻煩大家了。謝謝。

网友A:
那個大的、白色的嗎?應該是無極性電容,這種電容在音響上使用很多的。

py924 是從喇叭的分音器上拆下來的嗎?

网友B:
左邊那個是PP的電容,右邊那個是 PTC,一般串聯保護高音用的....(平常呈短路現象,如過載時阻抗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大的、白色的嗎?應該是無極性電容,這種電容在音響上使用很多的。

py924 是從喇叭的分音器上拆下來的 ...

小弟是檢修 BOSS 802 的喇叭。這些是喇叭上面的零件。
小弟是要詢問右邊的零件是什麼東西~麻煩大家。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那個是PP的電容,右邊那個是 PTC,一般串聯保護高音用的....(平常呈短路現象,如過載時阻抗變大!) ...

因為那時候拆卸時手邊沒有電表,根據上面所標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怎麼會串聯在喇叭的電容器上面,心裡想應該不可能是突波吸收,喇叭用不到突波吸收,您說 PTC,那就有可能了。保護高音用。小弟去找找看 PTC 的資料看看。謝謝 Europe 大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