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蝦 -- 晚上無聊的好工具

楼主(2012-11-25):
很多人來過花蓮都知道
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
而到晚上則是好無聊
於是就有很多無聊男子常常會有抓蝦活動
我也是其中之一

而抓蝦之必備工具當然就是頭燈啦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而要求一定水準亮度的頭燈
露拍上看到的都要千元以上
這時心中那股DIY的能量瞬間爆發

簡單說明一下所須材料
1.高亮度LED數顆.(我則是用MR16的嵌燈一個,售價約100元)
2.鴨舌冒或遮陽冒一頂(我用的是報廢的伸縮頭帶一條)
3.鋰電池1~4顆(照片用的是12顆4S3P,我裝在玩具電動車上的,暫時拿來用)
4.電線及焊接工具

下面這顆是開關及充電用
不知道各位是否看得出來是用什麼做的呢

這是鋰電保護板
原故障
經查是充放電端兩顆貼片電阻開路
上標示R025
是兩顆並聯,GOOGLE後算其阻值約0.0125歐
我直接用8A保險絲接上
又可以用了
以上
請靜待二代產品問市

网友A:
"下面這顆是開關及充電用, 不知道各位是否看得出來是用什麼做的呢"
x達, 出奇蛋... 不是跳蛋.... (笑)

网友:
好蝦~抓蝦的好工具,以前晚上也常去抓溪蝦,回來料理做鹹酥的,很好的下酒菜,吃到硬起來,是脖子~

网友:
磷酸鐵鋰電池嗎?  好東西耶n_089|

网友:
崁燈?~~~~我家酒櫃用的不知是不是這種,都不知道怎麼拆卸..

网友:
做雞蛋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這顆是開關及充電用, 不知道各位是否看得出來是用什麼做的呢"
x達, 出奇蛋... 不是跳蛋.... (笑) ...

哈哈
太高明了
dcstudio大第一個就猜到了
那是從我兒子的玩具堆裡翻出來的
但現在的建達已沒有這包裝了
沒玩過跳蛋,如果你有報廢的倒是可以自己做一個n_128|

网友:
我以前也很喜歡 “摸蝦+摸魚” 的,這類東東也有用的。

現在腰不行了,摸一個晚上的蝦,可能要休息個三天 >_<

网友:
電池看起來像是26650的LFP(磷酸鋰鐵)電池

网友B:
........................
經查是充放電端兩顆貼片電阻開路
上標示R025
是兩顆並聯,GOOGLE後算其阻值約0.0125歐
我直接用8A保險絲接上
.........................

這個電阻是輸出電流偵測用的
用保險絲是可以使用沒錯
不過就失去電流偵測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經查是充放電端兩顆貼片電阻開路
上標示R025

原來是這樣啊
感謝雄爸指點
我在露拍上沒看到有在賣這東西
所以想再請教雄爸一下
如果用0.5歐左右的行不行
就是從電供器上拆一個最小的色碼電阻

楼主:
樓上各位先進真的眼力很強
那的確是磷酸鋰鐵電池
我是拿來裝在小朋友玩的電動車上
規格是18650的,所以以電動車來說
它的電力稍有不足
後來又因為保護板掛了
就拆下來修理
修好後就變成抓蝦小隊的成員了

而原動車的電池則改成用26650的
我是接成4S5P加30A的保護板
改好後第一次試跑
我兒子踩一下電門就不敢再玩了
因為他說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
感謝雄爸指點
我在露拍上沒看到有在賣這東西

如果你用一顆0.5歐姆的話
過電流保護會提早動作 (輸出電流會低於原設計值)
你可以用你找得最低阻抗的電阻
用並聯的方式讓它總阻抗等於0.0125歐姆即可

原來那個東西叫"合金電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40144392

网友:
那個裝開關的東西怎麼看起來很熟悉,原來前幾天才清出幾個出來,只是顏色有些不同,是橙色的,而我的是兩個對半殼的,是以前女兒玩到不想玩,就把它當垃圾丟給我,我還在想怎麼用它們呢?

楼主:
長知識了
原來它叫"合金電阻"
不過它價格還真貴啊
一顆貼片電阻6塊
還真買不下去....
而且一次要50顆
下回要補貨再一並買好了
單買這東西還真不伐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知識了
原來它叫"合金電阻"
不過它價格還真貴啊

我原本也以為這個"合金電阻"
單價只比一般SMD貴一些些而已
想不到它的單價竟然是如此的令人咋舌
所幸我手邊有一塊廢版 (三相變頻控制板)
裡面有幾棵作為輸出電流偵測用的"合金電阻"
阻值是0.020共有6顆
隨然阻值比原先的略低一些些 (過電流保護會比原設計值高一些)
但是也總比直接倒通的好

這6顆"合金電阻"
明早以平信寄出

楼主:
感謝雄爸
真是佛心來的啊
下回抓蝦,前一斤算你的

网友:
以前去花蓮做工程,
真的是好山好水...晚上好無聊...
晚上9點走在玉里的大馬路上都沒有車....
很多店也都已經休息了....
可以無聊到7~8點就和幾個工頭/師傅坐在火車站前喝酒聊天喝到10點.....
為什麼到10點呢?
因為火車站裡面的7-11營業到10點休息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