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電源]標稱輸出6A的...電源適配器...

楼主(2012-11-25):
家裡主臥室的老東元液晶電視所附的適配器(12V/5.83A)
因為外殼不知道以前怎麼被摧殘的,
已經支離破碎到要用膠帶把外殼全部包得緊緊的才不至於外殼解體...
於是想說買個電源來替換,就算只是交換外殼也好...
只是...一拆開才發現...
我對這電源的評語只有
該有的都有,但這用料實在是爛到爆炸,
除了輸出線材沒給你用銅包鐵和偽塑料磁環外
其他電子元件根本都是"大廠牌"的回收料,
特別是那高頻變壓器的鐵芯還斷成好幾塊...
以下你所看到還算"乾淨、可以"的原件都是後來我換上去的,
包刮所有電解電容及電晶體
使用的是UC3843+PC817+TL431所構成的電路
附上範例電路圖一張

原大圖

另外就是拍賣上好幾個賣家都有賣這款電源
識別方法就是正面外殼花紋及背面名牌印刷樣式

==============================

應網友要求附上換下的元件照
由於原電晶體是以鉚釘固定,
故只能破壞拆解...

网友:
說真的變壓器~@@我不敢買便宜貨這個12V4-6A我都買500元以上的     便宜貨不敢買

一分錢一分貨   爆一次就嚇死了

网友:
你有沒有看到最後的 製造廠 ~~  (並不是中國制的就不好 , 只是用那種價格能做出來 , 也只有中國吧 !!)

現在電器價格實在超乎便宜 , 實在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用這種價格製造出來 !!!

電路板 加上 電子零件 外殼 還要加工 運送 .........

台灣大概沒有辦法用這樣的價格 , 做出一樣的東西來吧 !!!

网友:
感謝分享,
這種大陸製低價電源實在不敢領教,做工粗糙用料差,實在想不透為何要這樣做?價格是低廉但大部分都不堪使用,個人感覺這樣搞更貴(對消費者而言)。

大廠隨電器所附變壓器通常都有一定水準,原變壓器若只是外殼破損,建議找個大一點的萬用殼裝起來,應該比這種等級變壓器好多了。

网友:
中國的經濟都靠坑爹起來的.............為了賺錢什麼離譜事情都做得出來....

网友:
當然啦--便宜沒好貨,其實沒有拆開看看有時候也是會被騙~~~
仔細想想有時候用便宜貨還是值得的,要看用在哪一種產品上,或許當做消耗品時~~~

网友:
削價競爭到最後當然是成本的考量~~最無辜的是消費者了~~

网友:
這一台東元大視界 用久了 調諧器上的電容要更換不然慢慢的收不到信號

网友:
網路上買東西就只能比價格.
品質很難看出來.

网友:
有地方可以按"讚"嗎?

网友:
變壓器,Transformer.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F%98%E5%8E%8B%E5%99%A8

適配器,Adaptor(Adapter)
http://www.google.com/search?q=A ... iw=1280&bih=824

网友:
很奇怪的事: 蘋果手機 電腦 平板電腦價格也沒有比其他品牌貴多少,但是他的利潤40%,它使用的都是 大陸貨(大陸人工 大陸零件...)仔細看他的規格不比其他差(甚至更好)!  所以不是哪裡出產的,而是掛誰的品牌!! 因為 大公司的品管可是嚴格的很!! 有誰敢偷工減料準會死的很慘!!!
   便宜有好貨!但看商家的良心!!

网友:
>我知道Transformer和Adapter的差別

那標題和內容有關的呢?

网友:
暈... 你說"以下你所看到還算"乾淨、可以"的原件都是後來我換上去的,
包刮所有電解電容及電晶體..."

你都換過了,還給我們看什麼?? 看不到"用料實在是爛到爆炸"了啦 =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看不出哪裡爛

网友:
A-John說的就像這樣,能夠看到換前換後,修前修後的對照.

http://bbs.pigoo.com/thread-36376-1-1.html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
應網友要求附上換下的元件照
由於原電晶體是以鉚釘固定,
故只能破壞拆解...

网友:
>近身騎士:
>版主大人您好這裡是"產品構造拆解討論",不是維修實例,謝謝  發表於 25 分鐘前

你說的沒有錯啦,不過你自己說得有點像是維修實例,所以其它痞友才會有這樣的反應,你也可以不必理會那些,也可以很高興有人對你的文章這麼有興致,而快快樂樂的補充照片資料,端看你自己如何看待此事,此論壇是互相交流的園地,只要你不願意,我想別人也無法強迫你.

网友:
老實講  若依DIY 拿來的角度而言
我還挺喜歡 這個POWER 還有以下這個
雜牌電源轉換器 500W 解體(粗糙的大陸功夫)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35-1-1.html

喜歡這類大陸的粗糙(仿?)製品 原因很簡單
電路板有了 雖然不一定有厚銅  但是可以重點線路補銅線 雖然自爽居多 總比自己洗板鑽孔好
變壓器有了   可能磁芯功率不足  總比自己重繞線阻好
線材/外盒/散熱片 都是現成的
線路架構確定是OK的
錫點不好 ...沒關係 我們玩玩複習焊接技巧
重新換過 新/好元件  可是頭好壯壯

而且便宜  惡搞起來 比較不心疼

网友:
願意分享就是好事

网友:
本來 還想幫 [金山電容] 申冤  我覺得金山的電容 還不錯啊 怎被說爛?
重看幾次 才知道是 使用回收料

网友:
好厲害的大廠牌回收料
沒看內文還覺得用料不錯
3843還有裝IC座, 變壓器core都破了, 不知道圈比/線徑是否適用此輸出的設計?
電晶體竟然可以用鉚釘固定, 連螺絲都省了
次級散熱片離初級那麼近, 安規有過嗎?

謝謝大大的分享~~ 直叫人大開眼界

网友:
現在的東西阿~~讓人心涼呀

8年前買筆電附的變壓器很沉19V7.11A
11個月前買規格一樣的   一拿起來頭重腳輕還有個聲音很小很小聽起來讓人火大

网友:
其實如果價格不高,用大廠回收零件未必壽命短,只要他設計是還不錯的,我想比雜牌什麼都缺的電源要好的多,就樓主拆的這顆,原來的零件也只是比較難看而已,我想應該使用上還不成問題,當然花錢整新壽命更長,主要只是怕裡面什麼都缺,然後安培數又不足,變壓器燒了就算了,連設備一起拖下水就嚴重了。

网友:
小弟有一顆一模一樣的
差在標示是5安培,型號是YU1205
帶載測試出來結果
空載:12.06V
2安培:11.5V
3安培:11.3V
4安培:11V
5安培:10.2V
兩台3位半數位電表所量出來的
負載是可調PWM+1毆姆水泥電阻

网友:
是喔.我之前有買很多顆這個來改裝..~
但沒注意到材料問題...
不過~也用的還OK啊..

网友:
RE:近身騎士  熱心分享還要被批評

sorry 近身騎士大大,只是沒看到"很爛的情況",一時心急、做了回應,沒有批評之意。
仍然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