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320 點燈異常

楼主(2012-11-26):
這是同學的~~~~~拿給我練習看看

可開機~~~~

但是~~整個螢幕左下角偏暗~~~~會有波紋產生~

已拆開檢查燈管~看起來沒有黑掉~應該是好的~~

開機後~~高壓板會有~~滴滴滴滴滴的聲音~~~~~~~~

懷疑是高壓版異常~~~~

不知道高壓板~~~~要從何查修~~~我猜可能是升壓器掛點吧~~

高壓板的變壓器~焊點有補焊過了~~~那這樣還要往哪裡查呢??

狀況跟這一個案例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LT%2B320&page=1

剛剛量了高壓板的的保險絲都是好的~

mos 要怎樣量測呢?剛剛用二級體檔~交叉量測~~~ 八顆很像都差不多

网友A:
MOS-我是用導通檔,因為正常下是不可以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我是用導通檔,因為正常下是不可以導通!!

我是用導通檔~就是二級體檔量測~~~~~~

楼主:
量了高壓板的電源~~~~~~~~~~~~~~

紅與黑~~~都量了~應該都一樣 23.3V

藍與黃 2.7V 應該是on/off的訊號

~~~~~

网友B:
拆兩顆高壓包下來對調
就知道是哪裡的問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兩顆高壓包下來對調
就知道是哪裡的問題囉

剛剛把疑似有聲音的高壓包~~跟最後一個調換~~

一樣會有滴滴滴滴滴的聲音~~~~

然後我就試著~~~只插兩組燈管~~~~~

開機後燈館會閃爍~~~~~頻率同高壓包發出的聲音~~~~

分別只插各倆組~~~總共~八組都試完了~

每隻燈管都會如此情形~~~~~~

現在就要看是高壓板哪裡的問題了~~

网友B:
高壓版&燈管一定要全部都插才能正常啟動,否則會保護

高壓包對調之後,依然是螢幕的左下角偏暗
如果是的話,或許有可能是左下角的燈管頭高壓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版&燈管一定要全部都插才能正常啟動,否則會保護

高壓包對調之後,依然是螢幕的左下角偏暗

剛剛又拆了一次~~~~~~~~~~~~

給他點亮後拍了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 ... Tuhv9OD1kcsD00s3_ww

這樣子應該是燈管都OK吧~~燈管部份我都有看過了~~沒有漏電的跡象~~~

网友B:
看高壓板用的是哪顆IC
搜尋看有沒相關的查修資料

感覺像是輸出電壓不足(迴授電壓異常)
或是過電流保護(電流偵測異常)
以致全部的燈管都只有一邊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高壓板用的是哪顆IC
搜尋看有沒相關的查修資料

有一顆IC 上標的是~~~  OZ964GN T12658 2T 0734C

另有兩顆小 IC 標的是~~BA10324AF 731 H06

网友B:
OZ964是主IC
BA10324AF是O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OZ964是主IC
BA10324AF是OPA

那要把 IC 換掉試試嗎???

网友C:
燈管要先確認好壞~但以下的東西要先確認有沒有壞  有壞就不用懷疑燈管了

如果是FET IC壞  基本上是擊穿的狀態NG

這塊高壓版不是FUSE壞就 FET IC 壞不然就變壓器壞

就這樣   主控IC壞的機率很低

如果是FET IC壞他是2個FET一組建議一次換2棵

网友D:
說不定燈管的接頭碳化而漏電,同時高壓變壓器也可能壞了。那個燈管接那一組高壓變壓器可以找出。換或是加焊,都可以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要先確認好壞~但以下的東西要先確認有沒有壞  有壞就不用懷疑燈管了

如果是FET IC壞  基本上是擊穿的 ...

昨天換掉主IC 果真~~狀況跟原本的一樣~~~~~~~~~~~~~~~~

再來就是 FET 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不定燈管的接頭碳化而漏電,同時高壓變壓器也可能壞了。那個燈管接那一組高壓變壓器可以找出。換或是加焊 ...

燈管接頭~~~一邊是焊在電路板上面的~~~~~~~~~~~~

看不出有變質~~~變壓器也都焊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燈管接頭~~~一邊是焊在電路板上面的~~~~~~~~~~~~

看不出有變質~~~變壓器也都焊過了~~~~~~~~~~~~

上電量保險絲兩端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電量保險絲兩端電壓

量了四個保險絲~~電壓都相同~~ 23.3

有量電源進端~~空量~24.4v~~~~~~

插上後量就降了約 1V

网友F:
燈管要用燈管測試器做測量,一支一支點,看樓主的影片,燈管沒有全亮

而且有閃爍情形,通常這種狀況是點亮燈管的需求不足,或是燈管老化嚕???

燈管用測試器都測過後再查高壓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燈管要用燈管測試器做測量,一支一支點,看樓主的影片,燈管沒有全亮

而且有閃爍情形,通常這種狀況是點亮 ...

不知道哪裡有賣燈管測試器~~~?

楼主:
今天入手了一個~~單燈的點燈器~~~~~~~~~~~~~~~~~~~~~

每一隻燈管都試點~~~~~都會亮~~~~~~~~~~~~~~~~~

那是不是代表燈管都沒有問題~~~

因為前幾天有買一塊新的高壓板裝上去~問題也是相同~

看樣子要把目標轉到電源板上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入手了一個~~單燈的點燈器~~~~~~~~~~~~~~~~~~~~~

每一隻燈管都試點~~~~~都會亮~~~~~~~~~~~~~~~~~

要不要(試)一下 將控制(亮度線)不接
能不能點亮 (懷疑故障點是主板或T-COM)
一個一個(釐清) 比較容易(完修)
不要在一直(試)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試)一下 將控制(亮度線)不接
能不能點亮 (懷疑故障點是主板或T-COM)
一個一個(釐清) 比較容易(完 ...

感謝 wecan 大~提供方向~~~~~~~~

為了測燈管~~搞斷了兩隻~~要等替換品到貨~~才有辦法繼續GO下去~~~~~~~~~~

我有(沒接) T COM ~直接用搖控器開啟過~~問題還是依然存在~~~

這樣可以排除掉 T COM 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 wecan 大~提供方向~~~~~~~~

為了測燈管~~搞斷了兩隻~~要等替換品到貨~~才有辦法繼續GO下去~~~~~~~~ ...

你這台面板是用(奇美)320B1 LXX 面板
或是315的面板 說明一下
高壓板(過流)或(過載)也會(一閃即滅)
有些(面板)會有(回溯訊號)給主板 叫
主板 給高壓板(訊號)才會亮喔
所以先接(T COM)白色軟排(不接)看會不會亮
燈管(我有一堆)320B1的
奇美過載過流 可以用(短接)面板規格書 有(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這台面板是用(奇美)320B1 LXX 面板
或是315的面板 說明一下
高壓板(過流)或(過載)也會(一閃即滅)

是 V315b1 的面板~~~~~~~~~~~~~~~~

目前狀況~不是一閃即滅~~所以不算是過流~or 過載~~~~~~~~~~~

狀況發生時~~會有 爹 爹 爹~的聲音~~~跟閃爍的瀕率一樣~~

不知道燈管方便寄送嗎??

奇美過載過流 可以用(短接)面板規格書 有(寫)喔

不知道~哪裡有~面板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這台面板是用(奇美)320B1 LXX 面板
或是315的面板 說明一下
高壓板(過流)或(過載)也會(一閃即滅)

總算把燈管給補齊了~~~~~~~~~~~~~~~~~~~~~

現在我的想法是~~~

想要不經過 AD板~~直接驅動高壓板點亮燈管~~~~~

不知道需要怎樣做~~~~

還請賜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算把燈管給補齊了~~~~~~~~~~~~~~~~~~~~~

現在我的想法是~~~

藍黃其中一條是ON/OFF跟亮度~~所以你只要先抓出哪一條是ON~~在外採用電阻分壓!應該可以不經過AD版開啟.

网友G:
引用 楼主:
總算把燈管給補齊了~~~~~~~~~~~~~~~~~~~~~

現在我的想法是~~~

現在手上一台
晚上測試後
告訴你
AD板 和 按鍵板 故障
我使用面板(V320B1-LO1)
其(屏線)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現在手上一台
晚上測試後
告訴你

今天有把白色軟排沒裝~測試~~

開機後一樣~~燈管會固定頻率閃爍~~伴隨 "爹 爹 爹" 與閃爍頻率一樣的聲音~~

附上~~AD 跟電源版圖片~~

電源板~~

型號
AD 板
型號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有把白色軟排沒裝~測試~~

開機後一樣~~燈管會固定頻率閃爍~~伴隨 "爹 爹 爹" 與閃爍頻率一樣的聲音~ ...

現在我會(懷疑)是電源板故障
(供壓不足)造成 (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現在我會(懷疑)是電源板故障
(供壓不足)造成 (聲音)

剛剛把 T-CON 斷開~~啟動後~~~

狀況也是一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剛把 T-CON 斷開~~啟動後~~~

狀況也是一樣~~

那很明顯 (主板)(電源板)
明天(幫你寄出)測試 物件
為(上述)兩件物品
再測試 最後是那個物件(搞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很明顯 (主板)(電源板)
明天(幫你寄出)測試 物件
為(上述)兩件物品

小弟的一點淺見…
電源24v輸出電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很明顯 (主板)(電源板)
明天(幫你寄出)測試 物件
為(上述)兩件物品

感謝~相助~~讓我又有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的一點淺見…
電源24v輸出電流不足

目前WECAN 大~~也是這樣判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WECAN 大~~也是這樣判斷~~~

反正甚麼都不管
試到正常就是(完修)
當是維修(經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甚麼都不管
試到正常就是(完修)
當是維修(經驗)喔

沒錯~~~~~~~~~~~

期待完修的那一刻~~~

楼主(2013-01-02):
經由~~ WECAN 大協助~~~~

寄來一個電源板~~換上後~已解決問題!!!

完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經由~~ WECAN 大協助~~~~

寄來一個電源板~~換上後~已解決問題!!!

完修就好 心情就會比較快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修就好 心情就會比較快樂吧

心裡大石放下~~~~~~~~~~~~~~~~~~~~~~~~~

不過又吊起另一顆大石~~~~

我在等你的面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