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家用淨水器加壓馬達漏水?

楼主(2012-11-26):
求助~家用淨水器加壓馬達漏水?
外面有再買"墊片"嗎?還是用ab膠把外表封住??
不太想整顆馬達更換!

网友A:
安安,這類加壓馬達會漏水,原因大概是:

1. 防漏墊圈老化
2. 馬達加壓蓋螺絲鬆動

第一個問題,由於要拆馬達,比較麻煩(里面有幾個加壓閥,很容易亂掉)。第二個情況,只要把馬達加壓頭蓋上的螺絲上緊試試看。

還有一個解決方式,這類馬達,大多是共通的,找一個中古的,把加壓蓋拆下來換掉即可。

网友:
剛看到貼文時,這問題我有修過,因為只有一次又不是專門從事這東西的,就想看看別人的答案。

上面是正解。。。。。

我遇到的是稍微鎖一下就解決了。

(剛剛才注意到,再補一下。飲用水不要用任何奇奇怪怪的修理方法,像用膠。如果用矽膠,也要去找找看食品級的材料。進肚子的東西不要亂用,除非你知道那個東西能吃。不能吃的,又不能完全了解的,一概不用。)

网友:
露拍有賣加壓的馬達頭,打RO馬達頭,就找得到.不用換整組馬達.

楼主:
感謝各位!!以上的解答~~讓小弟知道如何做下一步!!有答案會在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這類加壓馬達會漏水,原因大概是:

1. 防漏墊圈老化

所以先做2...如果2不行!就1~~三樓那位說網路有在賣"RO馬達頭",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80&actsrch=srp3
所以這都是共用品!買了就可以換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先做2...如果2不行!就1~~三樓那位說網路有在賣"RO馬達頭",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 ...

一般就這類零件就好像 “公版” 一樣,都可相通的,你先試試上緊螺絲看看,若不行,這兩天我回公司看看有無中古的馬達,寄一個給你。

网友:
RO馬達頭之前有漏水過,也拆下來分解,主要原因是,內部加壓橡皮破裂,導至漏水.
所以找一個馬達頭換上就可以了.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這類零件就好像 “公版” 一樣,都可相通的,你先試試上緊螺絲看看,若不行,這兩天我回公司看看有 ...

轉緊,需要先拆開清一清在轉緊嗎??還是直接轉緊?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轉緊,需要先拆開清一清在轉緊嗎??還是直接轉緊?
謝謝您

馬達上面有 6 個螺絲(我忘了正確數量),一種是鎖在馬達本體上的,一種是鎖緊馬達加壓頭的(鎖不緊會漏水),你先試試。

明天我會到公司去,若有需要和我說一聲,我可送你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上面有 6 個螺絲(我忘了正確數量),一種是鎖在馬達本體上的,一種是鎖緊馬達加壓頭的(鎖不緊會漏 ...

感謝c大~~小弟我先去測試一下!!看怎樣在cc給您..

网友B:
在高雄水益購淨水網可以單買到橡皮,10~30元的樣子 我有買過 換過橡皮就好了,買個頭好像要230元 買橡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雄水益購淨水網可以單買到橡皮,10~30元的樣子 我有買過 換過橡皮就好了,買個頭好像要230元 買橡皮即可: ...

謝謝~~已上網詢問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上面有 6 個螺絲(我忘了正確數量),一種是鎖在馬達本體上的,一種是鎖緊馬達加壓頭的(鎖不緊會漏 ...

C大~我已經把他"鎖"緊還是一樣?
我把它拆開
這樣
墊片是可以個嗎?
還是白色這個
但這個我拆不下!

請問墊圈老化!是指圖三~小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大~我已經把他"鎖"緊還是一樣?
我把它拆開

我說過要送你一個的,明天我會到公司去,寄一個給你,請 PM 給我你的:

1. 收件人
2. 連絡電話或手機
3. 寄送地址

這類馬達我還有一些,到最後都是給人回收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過要送你一個的,明天我會到公司去,寄一個給你,請 PM 給我你的:

1. 收件人

已跟廠商購買白色墊片!!!
想請教"壓力桶打氣打不進去"
請教我家的桶子無法打氣??所以懷疑沒氣..
另外並非打滿!因為漏不出氣~加上水量小!!
把電源關掉~~打開出水~打氣也是打不進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跟廠商購買白色墊片!!!
想請教"壓力桶打氣打不進去"
請教我家的桶子無法打氣??所以懷疑沒氣..

我最近有一段時間未到公司去了,所以那個馬達頭一直未寄給你 >_<

想請問你是如何打氣的?

一般一個簡單測試壓力桶是否正常的方式,很簡單,當 RO 機造水完後,馬達停了,看看桶子是否會很重,應應該會有十來公斤(一般的小桶)。

壓力桶通常是接在 RO 膜及第五支椰殼活性碳之間的,若是椰殼太久未換了,出水也會變小。

所以不妨:

1. 先確定桶內是否有水
2. 將壓力桶的凡而開關先關掉,把壓力桶接到第五支濾心的管線取下
3. 取下管線後,打開壓力桶的凡而,看出水是否正常,是否能將桶內的水全部放完

若不行的話,那麼就是壓力桶的壓力問題了。打氣時,最好用一種有壓力表的打氣機,像是自行車或是那種腳踏式的都可以。一般空桶時壓力大約在 6 個 P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有一段時間未到公司去了,所以那個馬達頭一直未寄給你 >_<

想請問你是如何打氣的?

腳踏式...
6PSI阿~~寶貴的數值!
謝謝~~~我回去再測試看看...

网友:
這種馬達我拆過幾個,大都只要會漏水,水分會跑到馬達的陪林,生鏽
造成馬達咬死,不修再來就連變壓器都掛,以前馬達要一千多,現在大概
七、八百就能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