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修筆電用烤箱

楼主(2012-11-26):
想請問烤箱可以用其它代替嗎?還是一定要用專用烤箱烤板
因為買一個烤箱實在不是小金額,剛剛起步不知道要不要買

网友:
你找錯方向了!應該是先有返修台吧!跟返修台比起來 烤箱便宜多了.....

网友:
我只能說  會越買越兇  如果要買返修台的話就衝紅外線的

网友A:
烤箱烤板
大大指的是預熱台嗎?那個便宜的幾千塊就有了

楼主:
反修台以有了紅外線的我用以前修手機用的下面也有小型預熱台,我講的是把主機版烘乾除濕的那種烤箱

网友:
放在預熱台~烤個1天應該沒問體
我很懶~我都只有烤1小時~CC~~晶片 我都烤2小時 因為貴貴的不想冒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箱烤板
大大指的是預熱台嗎?那個便宜的幾千塊就有了

開板大大指的應該是那種烤主機板的烤箱而非預熱台

网友B:
可用旋風烤箱,以旋轉旋風烤箱為佳,這款可參閱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442881

以90度C,需烤4小時,可消除PCB內層水氣,避免爆板,已做過實物驗證,90度C,烤4小時後,總重不再減輕(測量磅秤為0.001g 精度)
ps:工廠的SOP是80度C,烤72小時>>>浪費時間及金錢

楼主:
是不是有溫度控制烤箱都可以??
還有這種烤箱在烤時不會產生濕氣嗎??
如果設定90度溫度到達時是不是不會在上升??
抱歉我問的很多><

网友A:
請教一下烤主機板的作用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烤主機板的作用是什麼呢?

消除水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用旋風烤箱,以旋轉旋風烤箱為佳,這款可參閱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143442881

以90度 ...

看起來不錯,還可拿來烤餅干,蛋糕,一機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不錯,還可拿來烤餅干,蛋糕,一機多用

烤過VGA Card及MB後,再烤其他食品的話,可能會吃到很多稀有元素,可享"青春永駐,快死不老"

网友:
烤箱開一天= =
電費應該會很可觀吧

買一個除濕櫃不就好了還可以放相機跟餅乾那類怕濕的

楼主:
沒有結果=.=

网友:
其實不用買烤板箱吧

現有設備變一下用途久可以了吧

我有時候懶得走到廚房
麵包拿起來用用熱風槍吹也是很好吃呢    還可以寫字

楼主:
不知道是技術差還是怎樣,小弟常常凸板,我沒用烤箱是放遇熱台溫度夠就直接沖了@@

网友:
預熱台可以訂溫吧??     訂在110度    等他個1小    到了之後再讓他升 到可以拿零件下來
或者溫度不要太高有時太高 凸版率幾乎百分百

网友:
在youtube上打BGA有很多相關的方法可以參考

楼主:
110度呀@@,我都直上200度難怪常常斷線跟凸板

网友:
迅维网上有好多玩家自己造土炮BGA拆焊台。大多用到光波炉、电陶炉等下加热器具。不妨去看看吧。http://www.chinafi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