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穩壓IC規格

楼主(2012-11-26):
請問這顆穩壓是幾伏特??
基板上有三顆同樣編號,量起來三顆電壓都不一樣?

网友:
1117 線性三端穩壓IC
通常有
1117-2.5  (2.5V)
1117-3.3  (3.3V)
1117-5     (5.0V)
1117-ADJ  (可調整)

楼主:
噗...
這樣算是3.3V嗎?

基板上量輸出端是4.9V
拆起來直接使用電源供應器,供給IN 5V,輸出是3.3
編號上的33G04A 是3.3V的意思嗎?
為什麼沒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