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手機泡水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2-11-26):
老婆的手機掉到馬桶裡
撿起來後又用水沖洗乾淨
想當然爾當然掛點了
二話不說使用
1.專業型高速強力離心脫水機先轉個1小時 - 千萬不可使用洗衣機
2.脫完水後再丟入專業控溫型烤箱40度C烤個一天
3.開機OK了
4.分享一下

PS.有需要幫忙脫水+烘乾的朋友可以寄給小弟代為處理
著收100元即可,我要買飲料請機台負責人喝東西

网友:
另外一種是用抽真空設備,對浸水裝置也有一定幫助
不過前提是浸水後越快處理,救回機率越高

网友:
馬桶裡面有沒有黃金
下次接聽電話時會有心理壓力

网友A:
如果沒有以上設備也可埋在米中自然除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以上設備也可埋在米中自然除溼

這樣的話,我倒覺得用除溼劑再用密封袋,效果會更好、更強。

网友:
將可拆的殼盡可能分開.
放在除濕機出風口前.
每10分鐘甩一甩敲一敲讓水分子變小一點.
利用除濕機吹出乾燥空氣把手機內水分帶走.
30~40分鐘左右就可乾燥.
還有水被敲出來就繼續除濕下去.
相機.MP3....階可比照辦理.

网友:
我的作法是全拆,用吹風機吹乾裝回.

楼主:
拆不下來啦...所以就只拆電池,其他全部用烤的..想不到真有用...

网友:
我也有過一次經驗
手機放口袋被我們女人拿去泡洗衣機一個晚上
隔天早上衣服洗好才發現
拆開後放在空氣濾新器出風口1天
就可以開機了

网友:
小弟做法是立刻拆電池跟SIM卡,全機分解後電路板跟鍵盤用蒸餾水或白開水沖洗後再用酒精浸泡1HR,之後放乾燥箱3天,再組裝試機

LCD盡量擦乾就好,否則偏光片進水痕跡清不掉

网友:
酒精比較容易揮發...這是依個好方法

网友:
救過2支手機....
1.儘可能全部拆解
2.吹風機吹乾....大約20~30分鐘...
3.黑晶爐開2段,自行調整加熱距離,測溫槍量測溫度在約50~60度....烘烤約1小時....
4.組裝回去....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