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45-50dp維修中~~~(已解決)

楼主(2012-11-26):
請教各位大大:我目前手上有一power的型號是fsp145-50dp,會燒保險絲也會ㄅ一ㄤˋ,本想買顆新的來換,無奈找不到相同,只好嘗試修修看,目前已將47u/35v的電容換新(因短路燒保險絲),但是電容換新後送電還是燒保險絲,進而檢查1h0165r這顆晶體發現並無短路,假設晶體故障是開路的狀況有可能造成燒保險絲嗎?還是有哪個零件可能損換?感謝賜教

网友A:
網路就有在賣這顆電源阿也很便宜50元左右吧?電源晶體故障大部份都是短路,只貼這樣的圖片很難替您診斷啦

网友:
開機燒保險,可以先查橋式整流和週邊元件。

网友:
1H0165R 他是 PWM IC 啊~
PWM ~ KA5x0165Rxx-SERIES.pdf (98.64 KB, 下載次數: 1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就有在賣這顆電源阿也很便宜50元左右吧?電源晶體故障大部份都是短路,只貼這樣的圖片很難替您診斷啦 ...

我是想買整顆的電源供應器,型號:fsp145-50d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買整顆的電源供應器,型號:fsp145-50dp

您這個電源是點歌機的嗎?FSP150 -50PL 150W您可以看看尺寸大小可不可以,權限不夠無法提供您網址,可以到露拍搜尋FSP150 -50PL有兩個,都是全漢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電源是點歌機的嗎?FSP150 -50PL 150W您可以看看尺寸大小可不可以,權限不夠無法提供您網址,可以到 ...

感謝感謝!!!!!!!!!!!!!!

楼主:
花了一些時間終於把點歌機的power修好了,總共換了1h0165r*1顆/光偶合817*1顆/47u35v電容一顆....但是
送電之後才發現無影像輸出,殘念..............不知哪位大大有維修音圓點歌機的經驗,可否分享一下,感謝